[求助] verilog

楼主(2021-08-12):
parameter   a= 8;
wire    [a : 0]    diff    [0:255];
integer j;
diff [j]
[a]
第三排这种表示方式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可以理解为对应矩阵位置的值

网友:
wire [a:0] temp;
assign temp[a:0] = diff[j];
temp[a]=diff[j][a];

网友:
可以去看下system verilog的语法。

网友:
一共有256个萝卜坑,每个坑里有9个萝卜,第三行意思是第j个坑里的第9个萝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