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信号完整性中的信号摆幅是什么概念

楼主(2021-08-12):
在信号完整性中一书中,降到了时钟频率的提高还伴随着信号摆幅的下降,但是信号摆幅是什么概念那? 请大佬解释一下

网友A:
信号摆幅指的是正弦波的上下幅值大小,例如峰峰值5V,降到峰峰值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摆幅指的是正弦波的上下幅值大小,例如峰峰值5V,降到峰峰值3.3V。

那你这样解释,是5V之间上下摆动还是信号从5V降到3.3V之间幅值的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