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知道soft_bin=allmodels 如何解决嘛?

楼主(2021-08-12):
后仿真出现错误如下: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initialsetup.
   ERROR (CMI-2440): "input.scs" 24848: I0.I6_10__MNM0@2:  The length, width, or area of the instancedoes not fit the given lmax-lmin, wmax-wmin, or areamax-areamin range for anymodel in the `nch_33' group. The channel width is 2.000000e+00 and length is3.250000e-01. Specify channel width and length that do not exceed thereferenced maximal area Lmax=5.000100e-05, Lmin=3.250000e-07, Wmax=1.000010e-04and Wmin=1.350000e-07. You can choose the nearest model by setting the value of`soft_bin' option to `allmodels'.
   ERROR (CMI-2440): "input.scs" 72: I0.I6_10__MPM8:  The length, width, or area of the instancedoes not fit the given lmax-lmin, wmax-wmin, or areamax-areamin range for anymodel in the `pch_33' group. The channel width is 3.500000e+00 and length is2.800000e-01. Specify channel width and length that do not exceed thereferenced maximal area Lmax=5.000100e-05, Lmin=2.800000e-07, Wmax=1.000010e-04and Wmin=1.350000e-07. You can choose the nearest model by setting the value of`soft_bin' option to `allmodels'.
请问有人知道如何解决吗?

网友A:
看下option里面scale有没有设置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option里面scale有没有设置对

请问option是哪里的option  ADEL中的还是pex option?还是其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option是哪里的option  ADEL中的还是pex option?还是其他的

ADE中的,看起来你的scale差了1e6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E中的,看起来你的scale差了1e6

好的 谢谢!!

网友B(2023-10-12):
请问这个soft_bin=allmodels是用来做什么的?
我仿真发现,当把scale=0.8 && soft_bin=allmodels,好像scale就不生效了。

网友(2024-09-12):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soft_bin=allmodels是用来做什么的?
我仿真发现,当把scale=0.8 && soft_bin=allmodels,好像scal ...

说明手册原文:soft_bin=singlemodelsIf set to singlemodels, it is used only on non-binned models.Possible values are inglemodels, no and allmodels.
当尺寸不匹配,soft_bin选择no时会报错,选择allmodels会挑相近参数继续仿真。

网友C(2025-04-21):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soft_bin=allmodels是用来做什么的?
我仿真发现,当把scale=0.8 && soft_bin=allmodels,好像scal ...

请问 这个soft_bin=allmodels 是在哪里设置的

网友D(2025-07-22):
引用 网友C:
请问 这个soft_bin=allmodels 是在哪里设置的

在Simulation-Options-Analog-Miscellaneous-翻到最下面,有一个可以添加arguments的地方,直接把这一个【soft_bin=allmodels】代码输入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option是哪里的option  ADEL中的还是pex option?还是其他的

在Simulation-Options-Analog-Miscellaneous-翻到最下面,有一个可以添加arguments的地方,直接把这一个【soft_bin=allmodels】代码输入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Simulation-Options-Analog-Miscellaneous-翻到最下面,有一个可以添加arguments的地方,直接把这一个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