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double pattern的疑问

楼主(2021-08-12):
1.为什么先进工艺 cell 出 pin 更加密集?比如7nm,11nm
2.DPT 的最小spacing ,看到ME2是: minSpacing = 0.024u,其 DPTminSpacing = 0.072u  (side2side),为什么DPTminSpacing要比minSpacing大?

网友A:
看到你头像又见面了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头像又见面了哈哈哈哈

前辈好,看到您之前好像回复过我的一个帖子,感谢

网友:
问题的信息有点少,所以猜一猜答案。
问题1,单纯的因为cell面积更小?所以pin密度大
问题2,double pattern的space比single pattern的space更大,是为了控制pitch。根据pitch反推回去,ME2的最小width应该就是24nm把?
然后没怎么看懂minSpacing和DPTminSpacing的关系(为啥会同时存在single pattern和double pattern两种rule)。以及double pattern也分种类,是SADP还是LELE,LELE里面又分with/without stitching,有了这些信息可能比较好理解些。

PS.我还是小菜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