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设计/验证开关电容积分器的问题

楼主(2021-08-12):
作者菜鸡,设计开关电容积分器电路遇到很多的问题,还望大家指导。
我用smic180nm做的开关电容积分器,输入设置sin波,输出居然是和方波有点类似的还带有尖刺的波形,感觉不对,两项非交叠时钟并没有设计电路而是用有相位差的两个vpulse源代替的,电路如下

电路有啥问题,烦请前辈、大佬指出

电路有啥问题,烦请前辈、大佬指出

输入,输出波形及两相时钟仿真

输入,输出波形及两相时钟仿真

网友A:
首先,你为什么觉得输出不对?或者说怎样的输出才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为什么觉得输出不对?或者说怎样的输出才是对的

您好,我觉得,作为一个积分器,输入是sin波,对sin波积分应该是同周期反相的cos波才对吧(我不是很懂,求指教)
或者说您有成功的积分器的案例吗

楼主:
然后我调节了一些数据,现在貌似实现了,哈哈

网友B(2021-11-23):
积分器怎么才是对的 啊   我也很迷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积分器怎么才是对的 啊   我也很迷茫

积分器,我输入正弦波,输出居然是非常相像的正弦的矩形波,照理说不应该是余弦波吗

网友B:
加个好友交流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好友交流一下吧

私聊你了

网友C:
输出应该是经采样保持后,以电容比为增益,呈阶梯状的正弦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应该是经采样保持后,以电容比为增益,呈阶梯状的正弦波吧

差不多,那就是正弦波积分后输出半周期的矩形正弦波咯??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那就是正弦波积分后输出半周期的矩形正弦波咯??对不对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因为采样保持的缘故,输出带是阶梯状波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那就是正弦波积分后输出半周期的矩形正弦波咯??对不对

我是这么认为的。按照电荷守恒来看,采样保持使得输出波形一定呈现阶梯状,并存在一定相位偏差

网友(点评):
应该就是这样

网友D(2022-05-10):
电容上面带了开关的,好像,采样时输出就会掉回去,波形也和原来一样是正弦,然后不带开关的输出才是余弦,但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很多文章也没说清楚,楼主现在搞清楚这些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上面带了开关的,好像,采样时输出就会掉回去,波形也和原来一样是正弦,然后不带开关的输出才是余弦, ...

可是不带开关的话,无法区分采样、保持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上面带了开关的,好像,采样时输出就会掉回去,波形也和原来一样是正弦,然后不带开关的输出才是余弦, ...

结果应该是和我帖子的云大大的回复一样:
输出应该是经采样保持后,以电容比为增益,呈阶梯状的正弦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果应该是和我帖子的云大大的回复一样:

可是,看有些人说,带开关的就是开关电容放大器了不是积分器了,书上也是这么说的,区分采样保持有什么必要性吗,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