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机器同时使用IC5141和IC616的配置

楼主(2021-08-12):
想在一台服务器上装ic5141和ic616,允许两个终端同时使用ic5141和ic616,我们现在每次都要改一下.cdsinit的对应load calibre的文件,和重新source .bashrc,有懂的小伙伴吗
4楼有答案

网友:
在启动icfb或者virtuoso 的脚本里面增加把.cdsinit.ic5 或者.cdsinit.ic6自动拷贝成 .cdsinit就好了。 不用每次souce .bashrc环境设置文件.

网友:
安装module load工具,需要哪个就load哪个,管理很方便。或者个人用户的 话,就准备两个环境变量文件,用哪个就source哪个。

楼主:
我是这么做的,附件中的bk.bashrc改为.bashrc,使用ic51时,就输入命令ic51,然后输入layout;实用ic61时就输入命令ic61,然后输入virtuoso;因为51和61一个使用cdb,一个使用oa,所以在.cdsinit内加入代码,就可以自由使用calibre了
if(getShellEnvVar("CDS_VER")=="IC5141_151" then

load("/home/eda/mentor/calibre/ixl_cal_2013.3_28.19/lib/calibre.4.3.skl")
else
load("/home/eda/mentor/calibre/ixl_cal_2013.3_28.19/lib/calibre.OA.skl")
)

bk.bashrc

楼主:
4楼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