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是否具有电压钳位作用?

楼主(2021-08-12):
如题,依稀记得上课的时候老师说MOSFET有电压钳位作用,但是分析IV特性只感觉能恒流,不知道怎么稳压。

网友A:
I=β(Vgs-VTH)^2  ,其中I 、β、VTH恒定则Vgs恒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I=β(Vgs-VTH)^2  ,其中I 、β、VTH恒定则Vgs恒定

我理解的“电压钳位”指的是电流变化而电压不变这里控制电流都不变了,还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理解的“电压钳位”指的是电流变化而电压不变这里控制电流都不变了,还有什么意义呢?
...

那单个mos管应该是没有这个特性,单个mos管等效是电压控制电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