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rong-arm 型动态比较器mos管的参数设置

楼主(2021-08-12):
如图,楼主小白,第一次搞模拟设计,请问前辈们我想用这个经典结构,在时钟3GHz,负载100fF,失调MC仿真delta<10mV的条件下,用1.2V的VDD,比较出1mV 以上的电压差,能实现么,在cadence里面现在我搭出来了,用的SMIC CMOS 40nm 工艺库,如果能完成指标的话,我应该以一个什么思路去确定各个管子的参数呢

网友A:
难道你也是成电的研究生在做作业?可以参考下这个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也是成电的研究生在做作业?可以参考下这个文章

好的谢谢!

楼主:
现在调试了一下,在1Ghz的时候,是这样的,红色是时钟,绿色是599.5mV一侧的输出,紫色是600.5mV一侧的输出,该怎么优化比较好呢

网友:
P管弱了

网友(2021-12-05):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也是成电的研究生在做作业?可以参考下这个文章

学习了

网友:
请问这个怎么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