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bootstrap仿真SFDR,ENOB的问题

楼主(2021-08-12):
最近在仿真bootstrap的SFDR和ENOB,用cadence里的 Measurements-spectrum计算这两个参数,发现start 和stop time 选取的不一样,结果差别很大,我找了找手册,手册上说的是start time =start time of the waveform, End time = End time of the wave form, 但是我设置完成之后,结果ENOB都是负数了,如下图所示,我想的是这两个时间是不是和信号以及采样频率有关系?我打算给采样时间fs=320M,信号频率fin=17/128*(fs/2),仿真时间是1.1us, 如果是这样设置的话start和stop time应该如何设置?想问问各位大神应该如何设置,感激不尽,希望有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
自顶:lol:lol:lol:lol

网友A:
这东西跟想干采样,采样频率,信号频率都有关系,不是随便填写的。论坛上有类似的帖子,楼主可以看一下

网友B:
参考一下 http://bbs.eetop.cn/thread-904679-1-1.html
请问版主能不能把我的帖子加个精华,问类似的问题的真是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跟想干采样,采样频率,信号频率都有关系,不是随便填写的。论坛上有类似的帖子,楼主可以看一下 ...

非常感谢,我再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一下 http://bbs.eetop.cn/thread-904679-1-1.html
请问版主能不能把我的帖子加个精华,问类似的问题的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