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b仿真中iprobe放置位置问题

楼主(2021-08-12):
在论坛上看到说iprobe不能放在低阻节点,得放在高阻节点,这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A:
旧的stb仿真算法假设了前向增益大,反向增益可以忽略,所以断的位置不同可能会有区别甚至不可信。但很早(20年前前后)就有新的算法克服了这个缺点。不确定cadence用的哪种算法。十有八九对方是不知道这个背景,总结出高阻低阻这个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的stb仿真算法假设了前向增益大,反向增益可以忽略,所以断的位置不同可能会有区别甚至不可信。但很早(2 ...

我stb仿ldo环路增益时就出现断的位置不同,出来的结果不同。一个断在buffer与功率管之间,一个断在电阻器和第一级放大器的输入之间,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