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不同电压P WELL的疑问

楼主(2021-08-13):
                               为什么PWELL 还分不同电压,layout中没有PW层,PW_IO和PW_CORE都是通过运算生成的,那在JDV检查时如何能保证PW_IO和PW_CORE这两层分别在各自正确的位置上。这个工艺怎么这么怪异,PWELL为什么还分不同电压,有哪位大神知道原因吗?谢谢!

网友A:
这个不是指PW分电压,只是根据PWELL里器件命名成这样。看你这个工艺高压是5V,所有有对应的高压5V N阱、高压5v P阱、低压1.8v N阱、低压1.8v P阱。PW_IO与PW_core是工艺制造中对应的两道工序处理的mask,打 implant 时能量不一样。虽然PW都是0电位,但是最后的形成的是两个掺杂浓度不一样的PW,以支持高压device和低压device。
至于JDV检查,你就看它PW_IO和PW_core的逻辑运算公式,一般简单都是(psub NOT NW) AND DG(厚栅识别层)这样,主要就是厚栅管所处的P阱就是PW_IO,剩下的就是PW_core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指PW分电压,只是根据PWELL里器件命名成这样。看你这个工艺高压是5V,所有有对应的高压5V N阱、高 ...

学到了,谢谢

网友B(2025-08-14):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指PW分电压,只是根据PWELL里器件命名成这样。看你这个工艺高压是5V,所有有对应的高压5V N阱、高 ...

再追问大佬一句 为什么12nm工艺的MASK里只有Pwell区分了Core和IO,而Nwell不区分?
即Pwell有两层mask(core/IO),Nwell只有一层(DNW除外),在做JDV很好奇这一点

难道p管是通过NW和DNW来区分core和IO的衬底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再追问大佬一句 为什么12nm工艺的MASK里只有Pwell区分了Core和IO,而Nwell不区分?
即Pwell有两层mask(co ...

12nm我没用过,具体也不清楚。你可以向foundry确认为何NW只有一张mask?有可能12nm IO Pmos和Core Pmos NW的浓度是一样的,所以mask节省一张,统一打implant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nm我没用过,具体也不清楚。你可以向foundry确认为何NW只有一张mask?有可能12nm IO Pmos和Core Pmos N ...

嗯嗯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