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ovus 软件如何确定某个net连接的单元名称和引脚名称

楼主(2021-08-13):
innoovus 软件如何确定某个net连接的单元名称和引脚名称

网友A:
get_db [get_net your_net_name] .drivers.name
get_db [get_net your_net_name] .loads.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t_db [get_net your_net_name] .drivers.name
get_db [get_net your_net_name] .loads.name

按照你的指令我的innovus软件自动退出了,报告出好多错误,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指令我的innovus软件自动退出了,报告出好多错误,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

命令似乎敲错了,.loads.name, 不是 load.name, 而且.loads前面要有空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et_db [get_net your_net_name] .drivers.name
get_db [get_net your_net_name] .loads.name

莫非是collection转db ptr。。。刚才试了一下,感觉和db ptr还不太一样,不能table补齐出属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莫非是collection转db ptr。。。刚才试了一下,感觉和db ptr还不太一样,不能table补齐出属性。
...

get_db 确实和以前的 dbGet 不同
get_db 需要高版本的 Innovus, 我记得是 18.1 以上的版本,legacy模式或stylus/common UI模式下应该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