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轨对轨运放CMRR的仿真疑问

楼主(2021-08-13):
咨询一下,在轨对轨运放中,使用下图的方式进行CMRR仿真;

但是遇到问题是这个Vcm的共模电平应该给多少,因为Vcm范围是0-3V;

取不同的数值仿真出来的CMRR是不同的;

Vcm=0v或3v得到的CMRR约70db;

Vcm=0.5v或1v得到的CMRR约118db;

这个有啥依据不?

网友A:
取范围内的几个点,都做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范围内的几个点,都做仿真。

那如果取最差的点的话,就是说CMRR其实是70db?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取最差的点的话,就是说CMRR其实是70db?

是的

楼主:
好的,明白了;

网友B:
运放到不了地轨和电源轨因此很差,建议关注MC-CMRR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到不了地轨和电源轨因此很差,建议关注MC-CMRR

你好,MC-CMRR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