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设计

楼主(2021-08-13):
大家好 我设计了一个6+4的 电流舵DAC(6位温度计码+4位二进制码),但是在仿真的时候在16LSB时刻输出为0A电流,之后每次经过一个16LSB都会缺少16uA电流(最低位1uA),有大神能帮我看看这是哪里的问题吗、

网友A:
2^4=16显然是译码的问题,你检查下低位二级制译码和高位温度计码的逻辑(1开还是0开?)

网友B:
单端输出DAC? 你可以看看是不是行列译码器的输出有问题了,或者就是行列译码器的输出到不了锁存器。你第一个图是啥,毛刺电流怎么会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16显然是译码的问题,你检查下低位二级制译码和高位温度计码的逻辑(1开还是0开?) ...

谢谢  是我自己同步时钟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端输出DAC? 你可以看看是不是行列译码器的输出有问题了,或者就是行列译码器的输出到不了锁存器。你第一 ...

第一个是单段电流输出,我也不知道毛刺为啥这么大
大哥能说说SFDR怎么仿吗

网友C:
跟楼主出现的问题一模一样,我的毛刺也很大,等一个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楼主出现的问题一模一样,我的毛刺也很大,等一个大神。

来一起讨论讨论呀,教教我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个是单段电流输出,我也不知道毛刺为啥这么大
大哥能说说SFDR怎么仿吗
...

你先看看相干采样定理就懂了。   你这是IC61   IC61有频谱分析工具,我是将双端的差做FFT分析。  前仿应该会到70d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看看相干采样定理就懂了。   你这是IC61   IC61有频谱分析工具,我是将双端的差做FFT分析。  前仿应 ...

好的谢谢,我去看看,我目前还在仿真INL,因为不会用Matlab,用verilogA写的仿真激励...  你这个70db是噪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去看看,我目前还在仿真INL,因为不会用Matlab,用verilogA写的仿真激励...  你这个70db是噪 ...

是SFDR啊

网友D(2022-09-01):
您好,十进制转二进制D2B的VerilogA代码可以分享一下吗,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看到您贴的图有这个模块,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您好,十进制转二进制D2B的VerilogA代码可以分享一下吗,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看到您贴的图有这个模块,谢 ...

测试用的话,是不是可以用一个理想的ADC去实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试用的话,是不是可以用一个理想的ADC去实现呢

不清楚呢,仿真的话,可以用理想adc接设计的dac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试用的话,是不是可以用一个理想的ADC去实现呢

请问你有十进制转二进制的VerilogA代码吗

楼主:
你找到了吗  我好几天没看,没找到的话我回头找找   不过库里不是直接就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