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感外面里的很远能不能走一圈封闭的线

楼主(2021-08-13):
版图中有电感的情况下,如果电源和地绕电感一圈,如果离电感距离较远,这样设计产生的环路电感是否对本来的电感产生影响。。。求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大神!!!

网友A:
电感附近一般是不走线的  一般会在距离电感30+um的地方布线  最好和线路确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附近一般是不走线的  一般会在距离电感30+um的地方布线  最好和线路确认吧 ...

距离30u你们可以走封了电感一圈的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距离30u你们可以走封了电感一圈的线吗

应该是可以的   RF版图  我们会把空的地方用GND铺满   这样的话   GND也是闭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RF版图  我们会把空的地方用GND铺满   这样的话   GND也是闭环的 ...

好的,谢谢回答!!!

网友(2021-09-26):
RF里面 电感外圈是不能有电源或者GND 的围成圈的。电流通过的圈产生磁场会对电感的磁场产生干扰。一般会故意将电感周围的圈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