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40nm 为什么分C40/C50

楼主(2021-08-13):
如题,SMIC 40nm工艺库的std_cell为什么分C40,C50两种?其它家也分吗?

网友:
C40和C50应该是channel length不一样,C40速度要快一些,但是功耗会大一些。
同一种VT下,C40和50应该是可以混着用的,不增加mask的cost。

楼主:
谢谢,40nm工艺不就是指channel length为40nm么?如果c50的channel length为50nm,那不就是50nm工艺?其它家40nm工艺下器件的channel length也不一样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40nm工艺不就是指channel length为40nm么?如果c50的channel length为50nm,那不就是50nm工艺?其它 ...

40nm工艺,指是最小尺寸是40nm,为了降低leakage,可以把channal length变大一些,比如50nm。这两种cell是可以直接混用的。
一般高端工艺都支持的,比如某工艺支持30/35/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nm工艺,指是最小尺寸是40nm,为了降低leakage,可以把channal length变大一些,比如50nm。这两种cell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