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小数PLL锁定后,调谐电压像图片中这个样子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楼主(2021-08-13):
1628838688(1).png 电路图在这,我一共设计了3个VCO,高频的VCO锁定曲线波动没有这么明显,图片仿真的是低频的VCO,记得刚设计出来的电路版本,锁定曲线很光滑,不知道现在是怎么回事了,求解答

楼主:
再顶,求指导

网友A:
你的pfd-cp是用实际电路还是模型呢?Sigma-Delta的function有验证过吗?

楼主:
pfd+cp是实际电路,调制器瞬态和功率谱密度都仿真过,没什么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fd-cp是用实际电路还是模型呢?Sigma-Delta的function有验证过吗?

是实际电路,调制器仿真了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VCO的输出有做过频谱分析吗?我猜带内噪声应该非常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有可能是CP的增益线性度不是很好导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