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eCTS时timing report 报出来的slack time是负值的话是不是这个design就没做下去的意义了?

楼主(2021-08-13):
preCTS阶段的timing report ,slack time 是 -0.013

网友A:
不一定,也许后续的opt可解决掉违例,最终以PT为准,也许还可以试试手动eco

网友B:
在cts阶段使用usefulskew可能会使结果变好。这个违例很小,还是有做下去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也许后续的opt可解决掉违例,最终以PT为准,也许还可以试试手动eco ...

好的谢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cts阶段使用usefulskew可能会使结果变好。这个违例很小,还是有做下去的意义。
...

好的谢谢老哥我试试

网友C:
一般来讲,每个阶段的uncertainty 设置不一样,CTS uncertainty 最大,后面的逐渐减小。如果都每个阶段一样,看看前后有没有margin, 有的话用useful skew或者opt 大概率可以解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讲,每个阶段的uncertainty 设置不一样,CTS uncertainty 最大,后面的逐渐减小。如果都每个阶段一样 ...

好的谢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