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关于class AB运放频率补偿问题

楼主(2021-08-13):
尝试使用下图所示的电容频率补偿方式;

它的优点是可以将零点频率抬高,使其比一般带消零电阻的miller补偿要来得高;

在此基础上看幅频相应发现一个问题:

-40db/dec的转折点在接近9MHz的地方,说明在9MHz处有一个极点;

但从相频特性来看,-135°对应的频率为3.3MHz,说明2nd dominant pole应该在3.3MHz,这两者为何对不上?

推测是左半平面的零点频率与次极点相接近引起的相位恶化,故从这种补偿的定义入手,尝试减小补偿电容的值至5pF,2pF等,发现相位并未有所提升;所以并不是零点引起的,那还会有其他因素影响不?

网友A:
不建议采用这种补偿,还是用RC米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采用这种补偿,还是用RC米勒

RC miller补偿的相位余量也只有45°左右,达不到60°哎;

网友B:
class-AB电路的零极点分布情况比较复杂,1MHz后的相位是很多高频极点零点相互影响导致的,其中有复数点。
复数域的情况复杂,里面的相互影响,计算机可以模拟,但手工计算难以估计。大多数IC课本是基于实数极点零点的补偿来讲解理论的,更复杂的理论要看自控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lass-AB电路的零极点分布情况比较复杂,1MHz后的相位是很多高频极点零点相互影响导致的,其中有复数点。
...

确实,用仿真器中的PZ仿真可以看出很多复数零极点;

但是这个补偿方法就这么几种,想要补偿到想要的相位余量,不知道该怎么去调试;

网友C(2024-01-26):
如果用cascode 密勒补偿的话 建议对cascode环路在加一个补偿以保证caoscode环路的稳定性

网友(2024-12-29):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cascode 密勒补偿的话 建议对cascode环路在加一个补偿以保证caoscode环路的稳定性 ...

您好,请问如何对cascode环路进行补偿保证该环路的稳定性?我现在调试一个用cascode补偿的class-AB运放,在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后,发现对于阶跃信号,会在刚开始的时候发生震荡,具体看发现是第一级的输出就会震荡,感觉和您说的有点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