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命令操作

楼主(2021-08-13):
各位大佬有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新打开一个virtuoso进行Layout操作时,你的操作命令可以重复使用(比如s拉伸命令,拉伸过一次之后,s拉伸命令还在)。但是有的时候Layout操作到一半的时候,所有的命令操作一次就终止了。目前的操作是重启virtuoso才能解决。各位大佬有没有不用重启virtuoso就能解决的方法?

网友A:
你好,
正常情况下,只需要确认 通过“Shift+E” 打开的layout editor options中,“Repeat Commands”被勾选即可。
如果,你在使用之初,这里是勾选的,功能正常;用了一半后,不正常了,但是这里还是勾选的,那就有未知神秘的力量出现了。
此时,可以试试取消勾选、apply、再重新勾选、apply,试一下,能不能让神秘力量消失。
如果无效,我很同情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正常情况下,只需要确认 通过“Shift+E” 打开的layout editor options中,“Repeat Commands”被勾 ...

感谢大神回复...大神太厉害了!可能是我在操作版图的时候误把这个Layout Editor Options窗口给按到了,自己也没有察觉到。

网友:
白嫖了一次,多谢

网友:
http://bbs.eetop.cn/thread-898112-2-7.html---消失的7楼---聊天专用

网友(2025-09-04):
白嫖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