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用Techgen命令产生p2lvsfile和procfile

楼主(2021-08-13):
根据Cadence资料,第一步我通过calibre2qrc将calibre.lvs转换为了lvsfile;在第二步QRC data prepareation中需要p2lvsfile和procfile,这一步中怎么得到这两个文件?

网友A:
If you have an ICT file, you can create the profile and the p2lvsfile by using the Techgen prodump command. Usually,these files can be find in the assura(cadence) RCX directory.
With the procfile and p2lvsfile defined,you must now create a technology file(qrcTechfile) in the techdir by running the Techgen command:
Techgen simulation multi_cpu 32  procfile techfile
Techgen compilation lvs lvsfile p2lvs p2lvsfile length_units met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you have an ICT file, you can create the profile and the p2lvsfile by using the Techgen –prodump ...

这段话是UG里面的,但是 Techgen -procdump后面怎么加?我在后面加上ict file并输出procfile,然后进行仿真直接出错

网友B:
这两个文件 我不知道QRC怎么弄出来 但是用R3D仿真软件 这两个文件是需要自己来写的 根据工艺厂提供的IRCX或者其他的文件 p2lvsfile里面是金属以及poly这些有连接关系层次的阻抗、还有接触孔的阻抗和单位面积  procfile是金属的厚度、介电常数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文件 我不知道QRC怎么弄出来 但是用R3D仿真软件 这两个文件是需要自己来写的 根据工艺厂提供的IRCX或 ...

用cappen.cmd可直接仿真和编译一步过,所有文件都产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cappen.cmd可直接仿真和编译一步过,所有文件都产生了

好的 谢谢

网友C(2021-10-12):
引用 楼主:
用cappen.cmd可直接仿真和编译一步过,所有文件都产生了

你好,请问你这个cappen.cmd指的是什么啊,怎么可以直接把需要的p2lvsfile和procfile都产生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你这个cappen.cmd指的是什么啊,怎么可以直接把需要的p2lvsfile和procfile都产生出来呢
...

这个cappen.cmd是tsmc QCI文件夹中的,安装PDK后你就可以找到

网友D: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两个文件用来做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两个文件用来做什么的?

用来产生qrcTechfile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来产生qrcTechfile

哦哦,我还没接触到这个,先去了解一下,谢谢。

网友E(2023-03-29):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你这个cappen.cmd指的是什么啊,怎么可以直接把需要的p2lvsfile和procfile都产生出来呢
...

请问怎样编译这个capgen.cmd文件

网友(2023-08-24):
引用 网友E:
请问怎样编译这个capgen.cmd文件

TSMC这个是PDK里的RC_QCI文件夹,里边有个教程,是lvs_install.pl跑完生成的

capgen.cmd 里边的语句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cappen.cmd可直接仿真和编译一步过,所有文件都产生了

哥们说一下这一步怎么做

网友F(2024-01-31):
想问一下楼主,QRC需要的lvsfile和procfile是必须要自己生成一遍吗?我看工艺厂提供的文件中有(虽然试过有问题),这些文件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问一下楼主,QRC需要的lvsfile和procfile是必须要自己生成一遍吗?我看工艺厂提供的文件中有(虽然试过有 ...

执行Techgen就会重新写一次,而且是该metalstack下写一次就行,后续执行就不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执行Techgen就会重新写一次,而且是该metalstack下写一次就行,后续执行就不用了
...

lvsfile和procfile,这些文件与自己的设计相关吗?还是就是对应工艺厂商的一些层次关系?
图1是工艺厂提供的文件list,我试过直接用,有问题。
图2是直接使用出现的问题。Techgen -simulation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网友(2024-11-12):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文件 我不知道QRC怎么弄出来 但是用R3D仿真软件 这两个文件是需要自己来写的 根据工艺厂提供的IRCX或 ...

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