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mpl run之后不显示时序余量

楼主(2021-08-13):
请问是怎么回事呢?通过report_clocks检查约束添加正确

电路功能很简单,两个无符号数相乘,输出结果延迟几拍输出。

当设置延迟3拍/4拍/8拍时,均有WNS数值

// Unsigned 16x24-bit Multiplier
// 1 latency stage on operands
// 3 latency stage after the multiplication
// File: multipliers2.v
`timescale 1ns/1ps

module mult_unsigned (clk, A, B, RES);

parameter WIDTHA = 16;
parameter WIDTHB = 24;
input clk;
input [WIDTHA-1:0] A;
input [WIDTHB-1:0] B;
output [WIDTHA+WIDTHB-1:0] RES;

reg [WIDTHA-1:0] rA;
reg [WIDTHB-1:0] rB;
reg [WIDTHA+WIDTHB-1:0] M [4:0];

integer i;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rA <= A;
    rB <= B;
    M[0] <= rA * rB;

for (i = 0; i < 4; i = i+1)
    M[i+1] <= M[i];
end

assign RES = M[4];

endmodule

但是设置为1拍/2拍时,就显示NA了

// Unsigned 16x24-bit Multiplier
// 1 latency stage on operands
// 3 latency stage after the multiplication
// File: multipliers2.v
`timescale 1ns/1ps

module mult_unsigned (clk, A, B, RES);

parameter WIDTHA = 16;
parameter WIDTHB = 24;
input clk;
input [WIDTHA-1:0] A;
input [WIDTHB-1:0] B;
output [WIDTHA+WIDTHB-1:0] RES;

reg [WIDTHA-1:0] rA;
reg [WIDTHB-1:0] rB;
reg [WIDTHA+WIDTHB-1:0] M [2:0];

integer i;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rA <= A;
    rB <= B;
    M[0] <= rA * rB;

for (i = 0; i < 2; i = i+1)
    M[i+1] <= M[i];
end

assign RES = M[2];

endmodule

请问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2拍是不是算不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