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nc viewer连接超时怎么办

楼主(2021-08-14):
在公司通过vnc viewer连接远程linux桌面进行办公,可以正常登录
在家通过vpn连接公司内网,然后vnc viewer输入IP:端口号 连接远程桌面,但是每次都显示连接超时
请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该如何解决呢

因为在公司通过vnc是可以连接的,所以应该不是linux防火墙的设置问题
尝试过换网络、重启vnc viewer也不行

网友A:
有可能是VPN防火墙的问题,毕竟公司里访问属于内网用户访问权限,VPN拨入访问属于外网用户访问权限.
一般可以通过向IT部门申请VPN访问权限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VPN防火墙的问题,毕竟公司里访问属于内网用户访问权限,VPN拨入访问属于外网用户访问权限.
一般可以 ...

好的,下周上班联系IT试试。另外我连接vpn时提示“不可靠的vpn证书”,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