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nd! gnd GND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21-08-14):
gnd! gnd GND有什么区别呢?它们分别应用在什么场景?原理图中用哪种?layout中又应该用哪种呢?如果应用不当LVS的时候会出问题么?

网友:
一般做法: gnd!   全局变量。如数字门电路中用。不会把线直接连接到最顶层。

网友:
!好像是Globle pin吧 数字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