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传输门

楼主(2021-08-14):
信号通过反向器之后信号会变强
但是一次扇出太多反向器,信号会变弱
后一级的尺寸会用前一个反向器的尺寸两倍
那请问CMOS传输门做为开关
通过传输门后的推力该怎么去计算

网友:
常开的传输门可以等效于一个电阻R,再加上传输门后的负载,信号可以等效为经过一个一阶的RC,变弱程度取决于RC时间常数大小,后级用反相器再整形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