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种结构是什么功能

楼主(2021-08-14):
(图片)

网友:
看上去就是几个inverter,其中一些的PMOS和NMOS是几个器件并联起来的。好像bulk还没有连。

网友:
整理成逻辑门电路好分析吧

网友:
看起来是驱动能力逐级增大的反相器链

网友:
几个反相器  增加驱动吧

网友:
这个电路,建议你再合并整理一下,看起来清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