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源LPF有一路输出为0

楼主(2021-08-14):
各位大佬,搭了个LPF,发现有一路输出为零,VCM=0.6V,Vsin上只加了一个500K,1mV的电压仿真Trans,为啥输入在2位置变为同相,3位置处就只有一路有输出了呢?
看静态工作点Vds余量也都很大,不至于1mV就有问题

楼主:
大佬们指导下,感谢~~

楼主:
检查了电路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楼主:
上路和下路单端波形

下路tran波形

下路tran波形

网友A:
似乎是托马斯二型,说起来可能像绕口令,共模反馈电路的输入公模范围需要与OP输出一致,再就是你的共模稳定性不能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是托马斯二型,说起来可能像绕口令,共模反馈电路的输入公模范围需要与OP输出一致,再就是你的共模稳定 ...

tomas-I,共模反馈相位裕度59°,共模反馈电路的输入公模范围需要与OP输出一致--这个还真没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tomas-I,共模反馈相位裕度59°,共模反馈电路的输入公模范围需要与OP输出一致--这个还真没明白

...

就是说共模反馈的输入不能让共模反馈结构的输入对管偏离饱和区

楼主:
应该不是CMFB静态工作点的问题,仿真结果看输出共模电平确实偏离了0.6V大概2.1mV,这个有点大,有没有办法,降低这个偏离
另外上传了一个CMFB,帮忙分析下右边画圈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共模反馈的输入不能让共模反馈结构的输入对管偏离饱和区

又看了一下OPA的trans,好像OPA输出就有一路有问题(很小),并且另外一路的输出共模电平在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CMFB静态工作点的问题,仿真结果看输出共模电平确实偏离了0.6V大概2.1mV,这个有点大,有没有办法, ...

CMFB的输入怎么接的是第一级的输出,而不是第二级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FB的输入怎么接的是第一级的输出,而不是第二级的输出?

应该这样连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这样连起来

有两个反馈支路,这种结构以前还真没见过

楼主:
OPA 频率响应

楼主:
OPA的问题找到了,原理图有一处错误

楼主:
这个图的原理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图的原理求大神指点一二

输出共模在(VDD-VGS)~0V范围内,左侧cmfb反馈支路工作。输出共模高于(VDD-VGS),左侧cmfb支路的功能就挂掉了,然后右侧支路工作,迅速将输出共模电压拉低保证左侧支路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共模在(VDD-VGS)~0V范围内,左侧cmfb反馈支路工作。输出共模高于(VDD-VGS),左侧cmfb支路的功能就 ...

没看明白,可以详细说说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看明白,可以详细说说吗?

楼上说的挺好的,中间5管形成的运放就是为了CMFB,右侧的是当共模电压太高了,CMFB不工作了,就会拉高kvp、kvn使得最左侧的全差分运放输出降低,这样中间的CMFB就又开始工作了,不过正常的时候右侧的电路最好不要影响全差分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共模在(VDD-VGS)~0V范围内,左侧cmfb反馈支路工作。输出共模高于(VDD-VGS),左侧cmfb支路的功能就 ...

你说的这种工作状态可以仿真一下吗?在vcmfb上模拟一个输出共模电平升高的状态,看一下各部分电路的工作状态
我试了半天没搞清楚怎么模拟,实际上输出共模电平在什么情况下会升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挺好的,中间5管形成的运放就是为了CMFB,右侧的是当共模电压太高了,CMFB不工作了,就会拉高kvp ...

这种工作状态可以仿真一下吗?在vcmfb上模拟一个输出共模电平升高的状态,看一下各部分电路的工作状态我试了半天没搞清楚怎么模拟,实际上输出共模电平在什么情况下会升高呢?

楼主:
最大输出共模电平只能达到VDD-Vgs-Vdsat,Vdsat大概有200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共模在(VDD-VGS)~0V范围内,左侧cmfb反馈支路工作。输出共模高于(VDD-VGS),左侧cmfb支路的功能就 ...

只要输出共模电压有变化,kvp就会升高,直到输出共模电压稳定到vcm,好像是用来稳定共模电压的,与输出共模电压大小没有关系

仿真看输出共模电压从600mV变化50mV就会导致kvp升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挺好的,中间5管形成的运放就是为了CMFB,右侧的是当共模电压太高了,CMFB不工作了,就会拉高kvp ...

仿真了下,帮忙再分析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种工作状态可以仿真一下吗?在vcmfb上模拟一个输出共模电平升高的状态,看一下各部分电路的工作 ...

不清楚,因为我也是头一次见到这种电路。以前做滤波器只用你cmfb左侧那部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因为我也是头一次见到这种电路。以前做滤波器只用你cmfb左侧那部分电路。
...

这个电路就是用于RX模块的CBPF里的OPA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就是用于RX模块的CBPF里的OPA电路

其实我是对cmfb的结构好奇,以前做滤波器做的是混频器之后的中频滤波器。可能是你信号摆幅比较大,或者是大信号建立的时候会有共模波动,再或者是启动的时候需避免cmfb失效,总之cmfb右侧多出来的电路还是很有好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挺好的,中间5管形成的运放就是为了CMFB,右侧的是当共模电压太高了,CMFB不工作了,就会拉高kvp ...

从仿真看,共模电压增加一点就会造成kvn/kvp升高到接近vdd,我不太理解kvn/kvp为什么能升高到接近vdd(1.8V)
输出共模电压增加200mV时,7处的S极会从1.16V升高到1.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是对cmfb的结构好奇,以前做滤波器做的是混频器之后的中频滤波器。可能是你信号摆幅比较大,或者是 ...

不理解kvn/kvp为什么能升高到接近vdd(1.8V)?

楼主:
kvn/kvp能升高到接近vdd,还是共模反馈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是对cmfb的结构好奇,以前做滤波器做的是混频器之后的中频滤波器。可能是你信号摆幅比较大,或者是 ...

感谢,经过讲解大概是明白了,信号摆幅是有可能比较大,不过这也不代表共模电平需要很大
大信号建立的时候会有共模波动--这个也可以CMFB调节
启动的时候需避免cmfb失效--这个失效是指vcm没有建立起来或者建立得时间比较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经过讲解大概是明白了,信号摆幅是有可能比较大,不过这也不代表共模电平需要很大
大信号建立的时 ...

以上都是我凭直觉的回答,凭直觉的分析。你的电路结构是从哪里来的?沿袭以前的设计还是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上都是我凭直觉的回答,凭直觉的分析。你的电路结构是从哪里来的?沿袭以前的设计还是反向? ...

从哪来的不清楚,在一个项目上看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哪来的不清楚,在一个项目上看到的

贴近应用,一般电路设计都是为应用服务的,某些看似额外的电路其实是从应用出发而设计的,一定是要解决某些问题。起码我们设计电路是这样的,我们反向某些大厂的电路,发现也是这样。

楼主:
lynker 发表于 2021-8-15 21:29似乎是托马斯二型,说起来可能像绕口令,共模反馈电路的输入公模范围需要与OP输出一致,再就是你的共模稳定 ...

帮忙看下这种是什么类型的滤波器?在filte solution上好像没有这种类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忙看下这种是什么类型的滤波器?在filte solution上好像没有这种类型的
...

复数滤波器,输入两路信号是IQ的

网友:
问一下运放的带宽,增益指标怎么定的?有没有相关的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