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MOM重复提取,和多个pin造成提取(误差)

楼主(2021-08-15):
提取mom的时候遇到了两个问题:
第一:调用库里的mom的时候,通过晶体管级提取,并仿真可以看出被重复提取了。查了帖子,说是在calibre.rcx加上ignore语句并不管用;或者说使用Xcell的方法,但是晶体管级提取不能使用Xcell,如果使用gate level提取,误差好像会比较大。
第二:在自己画mom的过程中(M2-M6),发现当我在M6金属层只打一个pin的时候提取不出这个net的电阻,但是如果我打的pin(相同的pin名字,在M2到M6都打)越多,寄 生的电阻值就越大。这又是怎么回事?我的理解是Pin层就是你的信号接入点,打的越多,电阻值不应该越小吗?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你还需要添加:

PEX IGNORE CAPACITANCE  DEVICE  M1i M1i   MOMDMY1
PEX IGNORE CAPACITANCE  DEVICE  M2i M2i   MOMDMY2
...  ....

它的含义是: 把 MOMDMY1的器件内部的M1同层的耦合电容要屏蔽掉,这个是最关键的语句。

第二个问题,你把电阻值的网表截图发送一下。

楼主:
或者说有什么办法可以让transistor level提取出来的calibre文件不包含原来schematic的model吗?

网友:
      附件有具体分析寄生参数提取精度的方法,可以下载。

part3

part1

part2

楼主:
多谢回复,我也是看了这个公众号的推文,然后自己添加了CALIBRE.rcx的IGNORE语句,但是我确实不敢肯定自己写对了。
我用的是tsmc28的库,virtuoso版本是6.1.拜托你帮我看看。
然后我先去百度一下,看看您的这段代码回复是啥意思。

IGNORE

IGNORE

楼主:
第一个问题感觉僵住了,大家能不能帮我看看第二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你还需要添加:

PEX IGNORE CAPACITANCE  DEVICE  M1i M1i   MOMDMY1

多谢回复。
问题一:我加了这段代码,但是跑出来的mom还是被重复提取了,不知道是不是图层名打错了。因为只调用了M1,M2和M3的层,所以代码如图一所示。
问题二:图二三四,分别是版图,rve界面和电阻截图。在版图中上面VCO_TANKP是同一个结点,我理解的是由于线太长了所以左右各打一个比较好。然后可以从rve界面看到打两个pin的TANKP提取出了电阻,然后一个pin的TANKM没有提取。还做过实验,就是在M1到M3同时打pin TANKP,但是效果变得越来越差。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图三

图三

图四

图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
问题一:我加了这段代码,但是跑出来的mom还是被重复提取了,不知道是不是图层名打错了。因为 ...

关于第一个问题:  你要看一下M1i, M2i, M3i是不是lvs文件中的连接层? 如果不是的话,把它写成连接层。比如,M1, M2, M3。
检查连接层的方法: 寻找 CONNECT语句,看CONNECT语句对应的layer是什么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第一个问题:  你要看一下M1i, M2i, M3i是不是lvs文件中的连接层? 如果不是的话,把它写成连接层 ...

谢谢您,有效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有效果了

     关于电阻的结果,由于它提取的网表中不同的电阻之间有串并联的关系,因此并不能说它的等效电阻会变大,可能还是要看仿真结果来判断是否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电阻的结果,由于它提取的网表中不同的电阻之间有串并联的关系,因此并不能说它的等效电阻会变 ...

对于问题一:我没有找到dummy层的名字,所以我用了LAYOUT图层的MOMDMY1等来命名,不知可否,不知会不会影响准确性。(感觉是影响了,还是抽出了3f左右的电容,本来调的是25f左右)。还有除了金属MOMDMY之外还有这几个momdmy图层需要管吗?
问题二:我的主要疑问在于,pin的位置是否可以理解为注入信号的位置?那么如果打多个pin,不应该是并联吗?这样效果不是应该更好吗?为啥我测出来还变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问题一:我没有找到dummy层的名字,所以我用了LAYOUT图层的MOMDMY1等来命名,不知可否,不知会不会影 ...

关于问题一, 3ff的结果是合理的,因为mom器件的标识层MOMDMY并没有把M1, M2, M3完全覆盖,还留出了一点对外连接的金属,这些金属是有电容的,只有被MOMDMY覆盖的部分才会屏蔽掉电容。

关于问题二: 你在版图上是否打pin,对电阻提取结果没有影响。工具不会根据pin的位置和名字自动把它短路的,pin仅仅是为了标识用,没有直接的物理连接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问题一, 3ff的结果是合理的,因为mom器件的标识层MOMDMY并没有把M1, M2, M3完全覆盖,还留出了一点 ...

好的,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问题一, 3ff的结果是合理的,因为mom器件的标识层MOMDMY并没有把M1, M2, M3完全覆盖,还留出了一点 ...

您好,再请教一下,MOMDMY对衬底的电容需要忽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再请教一下,MOMDMY对衬底的电容需要忽略吗?

    MOMDMY不是连接层,它只是标识层,它在寄生参数提取工艺中不提取寄生电容。因此,也就没有忽略的问题。
    M1, M2, M3这些层需要考虑到衬底的电容忽略,你看是否没有写这些layer到衬底的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MDMY不是连接层,它只是标识层,它在寄生参数提取工艺中不提取寄生电容。因此,也就没有忽略的问 ...

嗯嗯,我能理解您的意思了。只不过,在写IGNORE语句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忽略MOMDMY和M1的寄生电容,直接忽略器件内部金属之间,金属和衬底之间的不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我能理解您的意思了。只不过,在写IGNORE语句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忽略MOMDMY和M1的寄生电容,直接忽 ...

如果直接写如下语句:

PEX IGNORE CAPACITANCE    M1 M1

由于在该语句中没有指定MOMDMY的layer,工具会误以为把所有M1之间的电容都忽略掉,因此,必须加一个限制,告诉工具是忽略MOMDMY内部的M1,因此如下如下:

PEX IGNORE CAPACITANCE  DEVICE  M1 M1   MOMDMY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直接写如下语句:

PEX IGNORE CAPACITANCE    M1 M1

那么语句PEX IGNORE CAPACITANCE ALL M1 MOMDMY1呢?是忽略MOMDMY1包含的M1的所有寄生电容吗?或者说是对衬底的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语句PEX IGNORE CAPACITANCE ALL M1 MOMDMY1呢?是忽略MOMDMY1包含的M1的所有寄生电容吗?或者说是对 ...

这个语句是忽略M1和MOMDMY1之间的电容,其实没有必要写这句。因为MOMDMY1是标识层,不是用来提取电容的层,忽略它它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语句是忽略M1和MOMDMY1之间的电容,其实没有必要写这句。因为MOMDMY1是标识层,不是用来提取电容的 ...

嗯嗯多谢解惑

网友:
请问SMIC工艺是怎么改啊,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按照这个写会报错qaq

网友(2021-10-27):
大神,确实有效

网友B:
请问下,为什么xcell不可以用呢?直接xcell file加上mom_2t*不行吗?
再说了 xcell不应该是默认用的吗?不然你的管子之类的寄生都重复抽了呀
并且xcell这个文件是默认写好的吧,是你没有正确调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为什么xcell不可以用呢?直接xcell file加上mom_2t*不行吗?
再说了 xcell不应该是默认用的吗?不 ...

我没记错的话,xcell不能用在晶体管级提取。前辈教学,晶体管级提取比较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记错的话,xcell不能用在晶体管级提取。前辈教学,晶体管级提取比较准。
...

谁说的 我们都是transistor level抽寄生啊
谁教你的

再说了,xcell定义的并不是实际的mos管,而是mom  para_mos等,你找个xcell file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说的 我们都是transistor level抽寄生啊
谁教你的

这,,我抽电容的时候遇到了问题,容值被翻倍了。如果你没遇到,那就只能恭喜你了。因为你的软件算法比较合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你还需要添加:

PEX IGNORE CAPACITANCE  DEVICE  M1i M1i   MOMDMY1

请问电阻提取有问题也能用同样的语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电阻提取有问题也能用同样的语句吗?

    电阻提取不能用这个语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我抽电容的时候遇到了问题,容值被翻倍了。如果你没遇到,那就只能恭喜你了。因为你的软件算法比较 ...

翻倍了就是每用xcell功能

网友D(2021-11-26):
pex ignore 这条语句在pex提取时用在什么地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pex ignore 这条语句在pex提取时用在什么地方呢?

不是很理解你的问题。Ignore语句,是写在了calibre.rcx文件里面。在提取的过程中,遇到Ignore描述的情形,会自动忽略,或者说不进行提取(个人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提取不能用这个语句。

那请问用什么语句呢?

网友E(2022-03-01):
您好,不好意思,刚看见您的私信,但私信好像不方便发图片,我在帖子中回复吧。
我在rules文件中没有找到相关屏蔽语句啊,我的rules文件位置是:tsmc018pdk10a-calibre-rcx-rules.txt,如图1,不知道有没有找对文件
然后在rules中搜索ignore并没找到,如图2
不知道是不是文件没找对,请问您是在rcx文件夹里面的relu文件里添加的吗
感谢您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不好意思,刚看见您的私信,但私信好像不方便发图片,我在帖子中回复吧。
我在rules文件中没有找到相 ...

是在calibre.rcx文件里欧,你这个具体怎么写,我其实也不会欧。

网友(2022-06-12):
请问PEX IGNORE CAPACITANCE DEVICE 和PEX IGNORE CAPACITANCE ALL这两个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F(2022-08-10):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你还需要添加:

PEX IGNORE CAPACITANCE  DEVICE  M1i M1i   MOMDMY1

您好,我添加了ignore语句之后,1p的电容提取出来CC仍然有140fF的电容,我觉得这个太大了,想问问这个是合理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好,我添加了ignore语句之后,1p的电容提取出来CC仍然有140fF的电容,我觉得这个太大了,想问问这个是 ...

     你可以把ignore语句注释掉后再运行一遍提取,如果二者数据没有变化,说明你的ignore语句没有起作用,需要分析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抱歉,我没说清楚,如果注释掉之后,CC有860fF,所以我加上ignore语句了,但是仍然有140fF,还是太大了, ...

      从你注释前后的2次运行结果看,ignore语句是起作用了。因此,这个140fF应该是合理的,应该看一下你这个CC电容的2个net的图形,是否除了MOM电容外,还有其它metal图形,导致它的耦合电容达到了140ff.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问题一:我没有找到dummy层的名字,所以我用了LAYOUT图层的MOMDMY1等来命名,不知可否,不知会不会影 ...

pin的位置确实会影响R网络分布的,因为抽取的网表端口为pin所在点,后仿是直接在该端口添加激励。R寄生是算该信号上路径上任意节点到端口的R网络分布。label位置需要打在实际上层版图的接入或流出点,才可以真实的反应layout 寄生。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从你注释前后的2次运行结果看,ignore语句是起作用了。因此,这个140fF应该是合理的,应该看一下 ...

MOM电容外侧有一部分也就是打via的地方是标识层没有覆盖的(如下图标红的地方所示),140fF应该就是那一块地方的电容,但是我觉得schematic的容值计算应该把这部分考虑进去了,所以我觉得后仿相当于把这一块电容重新又提取了一次,这是我的个人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希望得到您的解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F:
MOM电容外侧有一部分也就是打via的地方是标识层没有覆盖的(如下图标红的地方所示),140fF应该就是那一 ...

      你的理解是对的,via的部分没有被标识层覆盖,因此会提取出140fF的电容。schematic的部分应该是不算这部分电容的。如果要使得与schematic的一致,应该把layout中标识层手工拉大,让它全部覆盖MOM,看是否结果就合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是对的,via的部分没有被标识层覆盖,因此会提取出140fF的电容。schematic的部分应该是 ...

如果把标识层手工拉大的话,那提取出来就什么都没有了,直接都忽略了。另外你说的schematic的部分忽略了这部分的电容我觉得schematic算进去了。我把1p的电容打散去掉标识层提取出来差不多是860fF的电容,添加ignore语句提取出来是140fF的电容,两个加起来正好是1p。

网友G(2022-09-23):
引用 网友F:
如果把标识层手工拉大的话,那提取出来就什么都没有了,直接都忽略了。另外你说的schematic的部分忽略了 ...

hello~想请教一下你用的是什么工艺呀?目前用TSMC的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参考你说的,把标识层去掉,再提取MOM,提出来的电容也比电路标识的电容大5%。但是不去掉标识层,CC的寄生有20%。怀疑是没有标识层的一圈的电容比较大有20%。

网友:
引用 网友G:
hello~想请教一下你用的是什么工艺呀?目前用TSMC的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参考你说的,把标识层去掉,再提取 ...

TSMC28的

网友:
您好,需要在哪里添加

网友H:
您好,我使用的是tsmc40  也出现过这个问题,但是按照这个方式来,还是不能解决,希望帮我看看 ,
图一是我写在PEX的提取规则里的忽略MOM的语句
图二是我收索的连接层,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您好,我使用的是tsmc40  也出现过这个问题,但是按照这个方式来,还是不能解决,希望帮我看看 ,
图一是我 ...

你试试m1i之类的,我感觉金属的不叫这个名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试试m1i之类的,我感觉金属的不叫这个名

你好,我现在把语句改为如图所示:
我提的后仿为1.24535 E-14在Transistor Level 的情况下,在Gate Level 下使用x_CELL提的后仿为2.650801E-14
我的疑问是为什么在晶体管级提的更加小,还是我的语句还有错,在没使用IGNORE 的情况下在Transistor Level 的情况下提的后仿为1.5045E-12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我现在把语句改为如图所示:
我提的后仿为1.24535 E-14在Transistor Level 的情况下,在Gate Level ...

你可以单独提取一个mom电容,就是调用mom,不连线只打pin,靠近前仿真的应该算正确提取的。
然后呢,我只能告诉你我的经验。
首先:我的MOMDMY是加了序号的;
其次:我记得MOMDMY写在金属前面在晶体管级提取才起作用(或者后面,记得不是很清楚)。

反正建议你先抽一个mom电容,成功了,再开始验证你的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单独提取一个mom电容,就是调用mom,不连线只打pin,靠近前仿真的应该算正确提取的。
然后呢,我只 ...

那个MOMDMY 有序号试了一下是不识别的,应该是没有那个层次,所以不起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单独提取一个mom电容,就是调用mom,不连线只打pin,靠近前仿真的应该算正确提取的。
然后呢,我只 ...

好的,谢谢。

网友(2022-12-30):
xcell有时提取丢失一部分cap

网友I(2023-04-24):
请问如何看出MOM电容是否被重复提取啊

我搭了一个简单的一阶RC电路验证,C的值是1.06p,后仿提取出来的参数如下:CC电容是1.04E-12F,这跟我的电容是一个数量级了,是不是说明被重复提取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如何看出MOM电容是否被重复提取啊

我搭了一个简单的一阶RC电路验证,C的值是1.06p,后仿提取出来的参数 ...

我感觉没有被重复提取,重复提取是翻倍的。看最后的total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没有被重复提取,重复提取是翻倍的。看最后的total

但是这个提取的不是说寄生电容吗?total是不是也是全部寄生的意思啊。就是说这里是不是把电容本身当作寄生了,在加上电容本身的容值,就正好是两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没有被重复提取,重复提取是翻倍的。看最后的total

我看了calibre, R,c,cc都选上了,但是calibre里面什么寄生都没有,我也没有设置过小电容电阻忽略这些,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但是这个提取的不是说寄生电容吗?total是不是也是全部寄生的意思啊。就是说这里是不是把电容本身当作寄 ...

你用后仿真看看最后的容值和电容标注的进行比较你就知道有没有double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请问如何看出MOM电容是否被重复提取啊

我搭了一个简单的一阶RC电路验证,C的值是1.06p,后仿提取出来的参数 ...

你的确实被重复提取了  因为后仿本身已经又电容的值了 再加上你提取的CC 就相当于double了 因此要过滤掉这个cc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的确实被重复提取了  因为后仿本身已经又电容的值了 再加上你提取的CC 就相当于double了 因此要过滤掉 ...

感谢,请问怎样才能过滤掉这个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你的确实被重复提取了  因为后仿本身已经又电容的值了 再加上你提取的CC 就相当于double了 因此要过滤掉 ...

我用了xcell文件的,内容如下,但是没起作用,您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用了xcell文件的,内容如下,但是没起作用,您知道怎么解决吗

前面已经有人回复过了 使用PEX IGNORE 语句 可以过滤掉MOM 同层金属间的电容 这样你提的CC就会小很多 自己试试吧。 XCell必须在gete level下才能用。但是一般都使用transistor level 这样精度更高。

网友K(2023-06-26):
我用了xcell的方式提取,但是提取结果比电路都要小很多,这不正确吧。cc是3.6fF,电路是1.2pF。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用了xcell的方式提取,但是提取结果比电路都要小很多,这不正确吧。cc是3.6fF,电路是1.2pF。 ...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用gate level ,选择xcell的方式提取,也是后仿的容值要比电路小很多。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用了xcell的方式提取,但是提取结果比电路都要小很多,这不正确吧。cc是3.6fF,电路是1.2pF。 ...

我用Transistor Level,不打散电容,不去标识层,也不添加ignore语句,提取结果确实是电路的两倍多。可是用gate level的提取结果怎么可能比电路的容值还要小呢?实在是想不明白。

网友(2023-07-26):
引用 网友L:
我用Transistor Level,不打散电容,不去标识层,也不添加ignore语句,提取结果确实是电路的两倍多。可是 ...

用gatelevel才是正确的寄生,寄生是寄生,电容值是电容值。

网友(2023-09-13):
引用 网友I:
我用了xcell文件的,内容如下,但是没起作用,您知道怎么解决吗

你这 xcell 不对啊   xcell  是 两列 一列  是 layout  一列 是source

网友(2023-11-28):
想问下MIM电容怎么避免重复提取啊 用pex ignore 语句在mom电容上试了一下 是有用的 但是用在mim电容上还是重复提取了

网友(2024-08-07):
引用 网友H:
您好,我使用的是tsmc40  也出现过这个问题,但是按照这个方式来,还是不能解决,希望帮我看看 ,
图一是我 ...

字母拼写有问题吧,MOMDMY  不是MOYDMY

而且也没写INTRINSIC那一行,还是说都罗列之后,这一行就可以省略了?

网友(2024-11-20):
我也是想知道的

网友M(2025-05-29):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你还需要添加:

PEX IGNORE CAPACITANCE  DEVICE  M1i M1i   MOMDMY1

请教一下,这个M1i M1i MOMDMY1,我应该怎么知道层次的名字是不是对的。像是版图里我看叫的是“M1”,但是好像实际要填成“Metal1”,但也有“m1”。是要参考tech.tf文档里的packet名字来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请教一下,这个M1i M1i MOMDMY1,我应该怎么知道层次的名字是不是对的。像是版图里我看叫的是“M1”,但 ...

layer的名字是来自于lvs文件中的layer,不是tech.tf文件中的lay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