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要做一个12bit SAR ADC, 主流做法都是参照哪篇文章来做的?

楼主(2021-08-15):
要求:
12bit SAR ADC

DNL<1LSB, INL<2LSB;

面积:比较小一些,
功耗:不要太高,比如小于300uA或者500uA;
转换速率:同步clock的架构就在1MHz,异步的10MHz左右吧。
Calibration: 无要求。

面临的问题是:
差分输入还是单端输入?

DAC采用何种架构:纯C?Cc的(带splitcap)? 还是RC混合的?
采样保持开关:bootstrapped?普通开关管?
比较器:普通比较器?还是pre-amp+latch?

大家觉得哪篇文章或者类似的design report 能够匹配

楼主(2021-09-14):
更新一下状态,CDAC选取单端输入结构,桥式结构,分数电容在版图上去解决。采样开关选取bootstrapped的。

网友A(2021-08-15):
引用 网友B:
CDAC分段的话两段容易受Bridge电容的寄生和LSB段的寄生的影响而不准确吧?不做校准的话要好好处理电容的 ...

开始设计之前做好模型, 做的时候尽量优化寄生。说着很简答, 但是中间少不了反复迭代的。校正的问题多少都牵扯到数字部分,要有做过big-a经验的人不是很难。但是没有的话, 第一次尝试并没有论文里说的那么美好。当然人家也没有说假话, 只是坑人的地方没说罢了。

网友A:
做法很多, 首先要看你的需求是量产还是做普通项目玩一玩.
如果要求量产, 工艺又不太好, 可以看卡Gilbert Promitzer在2001年发表在jssc上的论文. 这个是ams拿出来卖的ip. 很多公司都用了. 虽然这个论文里用的是0.6的工艺, 但是这么多年迭代下来, 这个ip用道55nm都没有问题。

如果是自己做着玩, 那么选择就多了。 建议你细化一下需求,大家一起再来讨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法很多, 首先要看你的需求是量产还是做普通项目玩一玩.
如果要求量产, 工艺又不太好, 可以看卡Gilbert Pr ...

多谢。目的是量产,不是随便玩玩的。用的工艺确实不好,希望DNL<+/-1LSB, INL<+/-2LSB, 能够做到这个spec,gain error and offset 我可以在系统上去cancel掉。面积也是关心的,0.18um的工艺下 <0.1mm^2 应该是必须的。

你提到的论文,我看了下,结构是全差分的,DAC是用RC混合来做的,MSB用电容,LSB用电阻,而且电容是poly-ploy的。结构上面我看蛮简单的。
对于我的产品来说,单端输入可能比较好,否则使用差分的结构,我还需要在做一个单端转差分的放大器,全差分放大器还需要做到14bits以上。

DAC阵列我觉得用RC可能比较好,如论文中的结构,MSB用电容LSB用电阻。对于电容的想法,是否可以用MOM电容?相比于MIM电容还是少一层MASK的。

比较器,别的项目中使用的是pre-amp + latch with offset cancellation。是不是需要关注一下比较器这边 noise?

网友:
如果项目时间不紧张,你可以都做的试试,看看具体区别。于电路上改动并不大,对比分析能更好的理解这个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目的是量产,不是随便玩玩的。用的工艺确实不好,希望DNL

忘了说了, 这个电阻型的sub dac可以做成cdac, 做成6/6分段的话面积实际很小。 实际的结构是伪差分的, 可以用用来做单端输入, 无需单端转差分放大器。TI的片子用的也是这个结构.

比较器可以用2级pre amp+一级latch. 速度不快的时候用oos做失调校准即可. 我们之前做的整体的性能都还可以. 噪声要看你的电源电压, 电压高的时候不必担心noise. 至于mim和mom其实不做校准的时候单位电容都要取很大, 在我看来除了mask之外差别不大. 欢迎继续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目的是量产,不是随便玩玩的。用的工艺确实不好,希望DNL

你用多大的工艺做啊?我们做类似的spec,5V器件面积预算在0.3~0.4mm2,伪差分,带VRE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法很多, 首先要看你的需求是量产还是做普通项目玩一玩.
如果要求量产, 工艺又不太好, 可以看卡Gilbert Pr ...

这篇论文我找不到,可以发下论文标题吗?

网友C:
2001 JSSC
"12-bit Low-Power Fully Differential Switched Capacitor Noncalibrating Successive Approximation ADC with 1MS/s"
Gilbert Promitzer

2001_12b Low-Power Fully Diff Switched cap Noncalibrating SAR ADC with 1MSs_JSSC2001.pdf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001 JSSC
"12-bit Low-Power Fully Differential Switched Capacitor Noncalibrating Successive Approx ...

这个是分段桥接电容那种结构吗?它怎么保证级间失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说了, 这个电阻型的sub dac可以做成cdac, 做成6/6分段的话面积实际很小。 实际的结构是伪差分的,  ...

感谢你的分享。如果做成Bridge 电容结构的话,那就考验电容版图的功力了,这个方式可以考虑。

另外一点,如果DAC 做成redundancy的,这样子在转换的时候是不是对reference 稳定的时间要求就比较宽松了。不知道用分段式的是不是好实现,RC混合式的倒是可以做成redundancy的。需要去考量下reference的能力,和redundancy对于1MHz 采样速度的SAR来讲有没有意思。

采样保持开关,仿真了一下,booststrap的结构明显要好于普通的PN passgat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忘了说了, 这个电阻型的sub dac可以做成cdac, 做成6/6分段的话面积实际很小。 实际的结构是伪差分的,  ...

CDAC分段的话两段容易受Bridge电容的寄生和LSB段的寄生的影响而不准确吧?不做校准的话要好好处理电容的寄生和Bridge的寄生。

请教下大神您推荐的论文里DAC的结构没有详细描述,是否有文献资料详细讲了低位采用RDAC高位为CDAC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分享。如果做成Bridge 电容结构的话,那就考验电容版图的功力了,这个方式可以考虑。

另外一点 ...

分段也可以做冗余。做了冗余, 转换周期就多了, 这个时候如果sar逻辑不够快, 冗余带来的速度加成不一定有用。所以可以先搭好逻辑,看看速度是否够10MSPS。做成异步逻辑速度会好一些, 但是要考虑metastability的问题。不做桥接,面积是很大的问题。桥接现在技术很成熟了, 优化一下问题不大。

差分结构,用tg做开关也可以做到11bit。但是电路要做得很对称。
我很好奇你的adc是什么用途的。如果是给mcu用的, 那么系统级做gain和offset校正就是常见操作了。除此之外还可以做平均。当然我所见有限,所说的不一定都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段也可以做冗余。做了冗余, 转换周期就多了, 这个时候如果sar逻辑不够快, 冗余带来的速度加成不一定 ...

请教下桥接主要需要做哪些优化?

目前我考虑到的主要是LSB段的对地寄生电容、Bridge cap的寄生电容、Bridge电容的不准确会导致两端权重的失配等因素。

网友E:
最关键的是电容匹配。
做到12bit,非低压的ADC,噪声问题应该不大,实在没做好最坏情况还可以靠多次平均消除。
电容增大可以降低失配,但功耗特别是reference buffer功耗会上去,电容匹配好需要一个好的layout,纯靠堆面积像2001那篇论文一样堆到十几或几十pF,功耗降不下来.
而校准更容易达到低功耗目的。

可以参考这篇论文,虽然是高速低压结构,但是对input buffer,reference buffer,噪声都有提及,也介绍了电容怎么校准。
12b Low-Power Fully Diff Switched cap Noncalibrating SAR ADC with 1MSs_JSSC20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段也可以做冗余。做了冗余, 转换周期就多了, 这个时候如果sar逻辑不够快, 冗余带来的速度加成不一定 ...

你说的对,我下午想了一下,冗余也是可以做在桥接结构里面的,目前产品中用的采样率不是很高,如你所说也许真的没必要。这次先不考虑异步SAR ADC了,同步的先做好吧。

这个ADC用于测量芯片信息,是有数字控制部分可以处理gain error 和offset,所以这两个我并不是特别担心。但是DNL/INL系统没法处理,所以第一个重要的spec我写的就是DNL/INL,所以目前主要的问题就是电容的匹配和寄生问题导致的丢码,而影响线性度的问题。不知道我这个思路对不对,感觉你对ADC研究还是很深的。

另外想请教你一下,高位有必要用温度计码吗?我看有的设计使用了温度计码,说是提高DNL,但是转换的时候每个MSB bit的电容变化数量并没有因为温度计码而改善,不知道这个DNL是如何改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关键的是电容匹配。
做到12bit,非低压的ADC,噪声问题应该不大,实在没做好最坏情况还可以靠多次平均消 ...

文章名字是不是贴错了?和quantus提到的论文是同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我下午想了一下,冗余也是可以做在桥接结构里面的,目前产品中用的采样率不是很高,如你所说也 ...

测量用的sar, 最重要的指标就是inl了。inl可以做校正, 出厂以后测一遍inl, 然后做基于lut的inl校正即可。针对你的应用你可以参考下LTC2380-2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用的sar, 最重要的指标就是inl了。inl可以做校正, 出厂以后测一遍inl, 然后做基于lut的inl校正即 ...

非常感谢。从你这里学习到很多,后续有问题,再继续像你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章名字是不是贴错了?和quantus提到的论文是同一个

是贴错了,A 12-bit 104 Ms SAR ADC in 28 nm CMOS for Digitally-Assisted Wireless Transmitters_JSSC.2016.2582861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分段桥接电容那种结构吗?它怎么保证级间失配呢

從paper內文來看, 應該是MSB: Cap array + LSB: Resistor ladder 結構.

网友A:
MTK16年这篇写得挺好的。 和18年ADI的20bit SAR比,这篇胜在复杂度和完整性。基本上用完了16年能用到的所有技巧:比如异步逻辑,单调开关算法,冗余,前台校正,dithering,利用可变电容对比较器的失调进行校正。如果要做, 恐怕对这些技巧都要熟悉才行。
如果要用这个结构, 首先得想一下怎么把全差分改成伪差分, 这样可以适应单端输入信号。校正部分, 作者基本是一笔带过的,(当然这也是所有做校正的论文的通病, 把校正写得过于简单,让人误以为很容易)。 我想说的是,这个校正虽不是很复杂, 但是还是要和做数字的兄弟沟通一下。如果他们不愿意帮忙, 手工搭图13的电路,以及系统的状态机,恐怕有点麻烦。版图上,0.3fF的单位电容要自己画, 自己提,整个连线,还要考虑zDAC,工作量也不小。
从整体动态性能来看, 最后做到9.6enob。 当然这个ad是用在收发机上面的, 所以sfdr对他们来说更重要。在这么高的速度且带内部buffer的情况下,这个性能还是很厉害的。整体来看,这篇很真实的反映了mtk的设计水平。楼主可以尝试一番。

网友E:
楼主提的这个要求挺高的,即使是个高手,之前没做过SAR ADC也没有人带的话,功耗<1mA,INL/DNL<1LSB同时满足是很难的(我目前已经做过1款SAR ADC,这个指标再让我一次达到我也做不到,也是因为我学习的太少)。
这些技术最好都了解一下。
(1)做在mcu中input buffer和reference buffer少不了,要求客户给IO提供足够的驱动能力应用会受限。而这两部分的功耗比ADC的功耗大不少。
(2)12bit,4M(按25%时间采样)的单转差buffer不难做,而input buffer是少不了的。而01年那篇论文提到的伪差分我到现在还没弄懂,但也是有代价的,是否好用说不定,有做过的可以说一下。
(3)做到12bit,电容失配校准不是必须的,代价是功耗。12bit以上校准应该是必须的。校准分为前台和后台,做成IP,不需要任何额外操作的校准实现比较困难。但如果是一个团队配合会容易很多,既然楼主提到offset,gain error可以在系统中消除,说明不是单做ip,条件还是具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TK16年这篇写得挺好的。 和18年ADI的20bit SAR比,这篇胜在复杂度和完整性。基本上用完了16年能用到的所有 ...

先把手上这个做好吧,水平有限,高精度的留在以后慢慢来吧,到时候再和你慢慢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提的这个要求挺高的,即使是个高手,之前没做过SAR ADC也没有人带的话,功耗 ...

目前来看,MIM电容面积要做到35um*35um,才能满足spec,这个面积有点太大了,缩到15*15 面积能够接受,但是非线性的问题,版图优化后到底能提升多少,心里没数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目前来看,MIM电容面积要做到35um*35um,才能满足spec,这个面积有点太大了,缩到15*15 面积能够接受,但 ...

不知MIM密度和失配大小,你指的是单位电容吗,不至于吧
12bit1M那篇论文用的是PIP电容也只用了21pF*2,

可能是这么算的,12bit达到3sigma INL=±0.5LSB,deltaCu/Cu=0.4%,1LSB对应电容需约6fF(单端3f),12bit需要2^12*6=24pF,单端12pF。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MIM密度和失配大小,你指的是单位电容吗,不至于吧
12bit1M那篇论文用的是PIP电容也只用了21pF*2,

"12bit达到3sigma INL=±0.5LSB,deltaCu/Cu=0.4%," 你这个是怎么算的?

我是按照李福乐老师ppt上的公式来算的。分段结构LSB=5, MSB=7: 0.5/3 =(32^0.5) * (4096^0.5) *(deltaCu/Cu), detalCu/Cu = 0.047%

网友E:
引用 楼主:
"12bit达到3sigma INL=±0.5LSB,deltaCu/Cu=0.4%," 你这个是怎么算的?

我是按照李福乐老师ppt上的公 ...

(1) 0.4%是我用matlab仿真的结果
(2) 按你贴的公式是dCu/Cu=0.26%,因为是分段电容后半段是5bit,所以LSB电容是Cu‘=32Cu,按你算的也没错。
而0.26%和0.4%之间差了1.5倍,接近于2^0.5。
可能是定义不同,有的dCu定义成Cu1-Cu2,有的定义成Cu-mean(Cu),我是按后者定义的,和前者差了1.4142倍。

不知分段电容有什么好处?没有接触过,我去翻翻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法很多, 首先要看你的需求是量产还是做普通项目玩一玩.
如果要求量产, 工艺又不太好, 可以看卡Gilbert Pr ...

想请教一下,如果做14 bit,3Msps左右的SAR的话,应该是一定要用到电容校正了吧,并且基本上桥式,冗余都需要做进去
业界通常用怎样的校正比较robust?数字还是模拟?前台还是后台?请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2021-09-14):
感谢quantus抛砖引玉,希望后续能够多多探讨

网友:
好帖谢谢 模拟新人 跟着大哥们学习

网友D: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状态,CDAC选取单端输入结构,桥式结构,分数电容在版图上去解决。采样开关选取bootstrapped的。 ...

不建议分段 ,C+R都比分段好,分段不是靠版图能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建议分段 ,C+R都比分段好,分段不是靠版图能解决的

有相关分析比较的文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相关分析比较的文章吗?

这还需要分析吗?分段不校准能搞定级间增益非线性吗?

网友F(2021-11-16):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状态,CDAC选取单端输入结构,桥式结构,分数电容在版图上去解决。采样开关选取bootstrapped的。 ...

有篇博士论文讲了怎么去给桥接分数电容做补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篇博士论文讲了怎么去给桥接分数电容做补偿的

能否共享一下那篇文章,或者说个标题也行

网友F(2022-01-13):
引用 楼主:
能否共享一下那篇文章,或者说个标题也行

博士硕士论文_2013_Low-Power_Hi ...

网友:
一直都没时间在家开电脑,昨天找了下资料,希望有帮助。

网友(2022-04-26):
引用 网友F:
博士硕士论文_2013_Low-Power_Hi ...

网友:
楼主 能分享下比较器的设计是如何考虑的吗  有啥资料不 宽长比 噪声 失调电压 延迟时间 这些方向吗 ?

网友(2022-05-26):
引用 楼主:
"12bit达到3sigma INL=±0.5LSB,deltaCu/Cu=0.4%," 你这个是怎么算的?

我是按照李福乐老师ppt上的公 ...

请问为什么除以3啊?另外算出来的delta(cu)/cu,跟cu的蒙卡的sigma值是什么关系呀

网友(2022-09-03):
引用 网友A:
MTK16年这篇写得挺好的。 和18年ADI的20bit SAR比,这篇胜在复杂度和完整性。基本上用完了16年能用到的所有 ...

大侠,这篇文章能贴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MTK16年这篇写得挺好的。 和18年ADI的20bit SAR比,这篇胜在复杂度和完整性。基本上用完了16年能用到的所有 ...

可以问一下您所指的MTK16年paper是哪一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MTK16年这篇写得挺好的。 和18年ADI的20bit SAR比,这篇胜在复杂度和完整性。基本上用完了16年能用到的所有 ...

你好,方便把这两篇paper上传吗,谢谢

网友:
是不是这篇

A 12-bit 104 MS s SAR ADC in 28 nm CMOS for Digitally-Assisted Wireless Transmitters.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MTK16年这篇写得挺好的。 和18年ADI的20bit SAR比,这篇胜在复杂度和完整性。基本上用完了16年能用到的所有 ...

MTK16年这篇写得挺好的
18年ADI的20bit SAR比

请问有这两篇文章么?谢谢

网友(2022-10-18):
请问楼主这个ADC完成了?

最终功耗和面积是多少?

网友(2023-02-06):
宝藏贴,mark一下

网友(2023-05-22):
引用 网友E:
(1) 0.4%是我用matlab仿真的结果
(2) 按你贴的公式是dCu/Cu=0.26%,因为是分段电容后半段是5bit,所以LSB ...

0.4和0.26是差分和单端的差异哦,差分对单位电容的失配要求要乘根号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段也可以做冗余。做了冗余, 转换周期就多了, 这个时候如果sar逻辑不够快, 冗余带来的速度加成不一定 ...

bridge cap array好像不节省面积,如果考虑match的话

网友(2023-08-30):
引用 楼主:
多谢。目的是量产,不是随便玩玩的。用的工艺确实不好,希望DNL

请问楼主做的怎么样啦哇?导师给了一个指标让我去搭着玩儿,方便交流一下吗?

网友:
楼主现在做的怎么样,能交流一下吗

网友(2023-10-23):
很好的贴子

网友:
这讨论氛围太棒了,mark一下,后面来学习

网友G:
请问大家有遇到过比较器输入端耦合问题吗,单端结构的话,DAC输出变化,保持的采样电压会跟着波动,可能会导致比较结果错误,怎么解决呢

网友(2023-12-20):
想问一下12bit 100M的SAR的比较器可以用pre+pre+latch结构吗,会不会速度跟不上

网友(2024-01-24):
引用 网友C:
從paper內文來看, 應該是MSB: Cap array + LSB: Resistor ladder 結構.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这篇文章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MTK16年这篇写得挺好的。 和18年ADI的20bit SAR比,这篇胜在复杂度和完整性。基本上用完了16年能用到的所有 ...

你好,请问MTK 16年的那个文章叫什么,特别想看看。

网友:
好帖子,学习学习!想请教一下,高精度sar,伪差分+分段电容结构,比较器应该如何设计和确定指标呢?有推荐的论文吗?

网友(2024-03-04):
楼主最终量产了么,如何校准的?模拟前台校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始设计之前做好模型, 做的时候尽量优化寄生。说着很简答, 但是中间少不了反复迭代的。校正的问题多少 ...

小白一个,请问在哪里做模型呢?

网友:
MTK 2016年的文章应该是这篇。

网友:
ADI 2018年的文章我看ieee上就这两篇

网友(2024-04-12):
引用 网友G:
请问大家有遇到过比较器输入端耦合问题吗,单端结构的话,DAC输出变化,保持的采样电压会跟着波动,可能会 ...

这种一般是采样开关关闭的时候Cds寄生电容将信号耦合到比较器输入端,可以采用全差结构+dummy开关解决

网友(2025-03-19):
mark一下,其实比较好奇,现在大家做12bit sar,是不是还是用模拟自校准为主

网友H(2025-05-08):
引用 网友D:
不建议分段 ,C+R都比分段好,分段不是靠版图能解决的

我用mom电容做了一个9+4分段的14bit sar,单位电容大概12fF,测试下来确实匹配比较差,inl,dnl情况不太理想,我想问问是不是14bit没办法用分段实现?或者我不应该只分俩段,应该扩大单位电容分三段来增强匹配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我用mom电容做了一个9+4分段的14bit sar,单位电容大概12fF,测试下来确实匹配比较差,inl,dnl情况不太理 ...

14bit还是可以用C+R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4bit还是可以用C+R实现的

R的匹配性比C更差,所以还是采用R先粗量化,C再细量化的办法来吗?我看过一篇flash+sar的做法是前面3位用flash使用R温度计码,用译码器把这三位投入到SAR CDAC的前三位,我能想到的是这前三位电容可以独立成2进制,不用与后面的sar呈完全的二进制,相当于人为分了一段,只需扫描确定前三位和第四位的比例系数即可,这样可以大量减少电容的数量,以增强匹配,但这样会降低电容的数量,可能需要增加单位电容容值以减小KT/C的noise,不知道您的RC是这种结构吗?您有相关论文可以给我看一下吗?能知道名字就行,我可以自己下载,谢谢大佬

网友(2025-07-08):
现在想做一个10bit的sar,但是不打算用bridge结构,想用C+R,请问RDAC有什么推荐的结构吗,可以用R2R吗?小电阻的功耗太高了,大电阻寄生有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