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合步骤

楼主(2021-08-16):
求助,新人刚开始进行数模混合,请问这个步骤是做什么的呢?

请问这一步是干什么的呢

请问这一步是干什么的呢

楼主:
这里选了scs文件后,后面section选项选什么呢

网友A:
添加器件模型文件。通常后缀是.lib或者.scs。打开文件查看section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器件模型文件。通常后缀是.lib或者.scs。打开文件查看section含义。

哦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器件模型文件。通常后缀是.lib或者.scs。打开文件查看section含义。

请问后缀.lib和.scs有什么区别呢?我仿真后面又遇到问题了,大佬能看看我新帖子里的问题怎么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