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删除或者增加器件,如何安全更新layout XL?

楼主(2021-08-16):
电路更新,如何安全更新layout XL?分几种情况:1.电路删除器件;

2.电路增加器件;
3.电路调整了器件参数或者修改了部分走线。

网友:
顶一下,我也想知道

楼主:
update有很多个选项  ,每一个对应哪个情况?

楼主:
这个是什么情况下用的?

网友:
同问 ,求大佬解释下,具体使用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update有很多个选项,每一个对应哪个情况?

Update--> Components And nets,打开之后会有很多选项。可以试试。

网友:
Update--> Components And nets,里边的每个选项自己可以试试,一般是instnces,pin name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什么情况下用的?

默认设置的话,会根据你的电路更新,导入新的管子,多余的管子会高亮,可以根据选项进行设置

网友(2021-12-04):
惯得毛病?电路改电路不跟你说?想不想干了?

网友:
对哦   改之前要和版图沟通的 他改个参数你可能要折腾好久。。

网友:
下面一排这个里面可以将XL丢失的器件重新加上XL关系,但一般情况下未改动的电路器件XL也丢失的话是电路方面的问题,你也可以这样重新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