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举采样开关漏电

楼主(2021-08-16):
本人最近在做SAR ADC的自举采样开关,同学做完行为及模型后,我将理想采样开关替换成实际电路后,采样完成之后第一次跳变时,采样开关的输出信号有一个明显的台阶,进一步仿真时发现开关管存在漏电情况,应该是由于栅极电压无法快速下拉使其关闭所导致的。
按照分析调整NM27和NM28可以加快下拉速度,但实际仿真结果没有什么变化,希望论坛里的各位大哥帮忙支个招,谢谢。

电路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

楼主:
信号net020是输出,可以看到有一个明显的台阶
信号net019是开关管的栅极,net032是电容上极板,net012是电容下极板,net07是p18的栅极
SAM为采样时钟,最下面是采样开关的输出电流

网友A:
肉眼可见的一个错误是你的PM12管子的bulk连错了

网友(点评):
方块大佬, 犀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肉眼可见的一个错误是你的PM12管子的bulk连错了

如果PM12的bulk不接电容上极板接电源的话,在自举的过程中,电容上极板的电压会超过衬底端,这样不就会漏电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PM12的bulk不接电容上极板接电源的话,在自举的过程中,电容上极板的电压会超过衬底端,这样不就会漏 ...

你说的也有道理,那你可以试试把bulk连到一个更高的电压试试行不行。如果不是这里的问题,我一下子也看不到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B:
OUT电容有多大,会不会是时钟馈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OUT电容有多大,会不会是时钟馈通

大概是6pF左右,时钟馈通的影响应该没有这么大吧,大概二三十毫伏
不过发现如果减小开关MOS的宽敞比(乘积),可以减小这个台阶的影响,但是开关MOS由于栅极电压下拉速度不够,始终存在漏电的情况
减小除与电容上下极板连接的PM12和NM19之外的宽长比,这个台阶近似消失了,但是开关MOS那里依然存在漏电的情况,找不到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肉眼可见的一个错误是你的PM12管子的bulk连错了

这叫一点栅压自举开关常识都没有

网友D:
西电朱樟明老师那个书里有讲 自举开关的漏电。  采样管你可以用高阈值,并且采样管的衬底做其他处理,可以防止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叫一点栅压自举开关常识都没有

我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西电朱樟明老师那个书里有讲 自举开关的漏电。  采样管你可以用高阈值,并且采样管的衬底做其他处理,可以 ...

好的,我去找一找看看,谢谢了哈

楼主: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朱璋明和杨银堂老师关于逐次逼近模数转换器的书放这里了,大家需要的自行下载
另外采用书上的衬底偏置技术,减小了漏电电流,但依然存在漏电,我还在调,有结果了再和大家分享

楼主:
漏电问题依旧未能得到解决,工艺库不支持深N阱,换了结构依旧存在漏电问题,各位论坛里的大哥帮帮忙吧,小弟实在没辙了

楼主:
只有在采样完成第一次电荷重分配的时候存在一个几百微安,持续几十皮秒的一个漏电过程
后续电荷重分配不存在漏电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因是在采样信号关断的同时进行了电荷重分配,采样开关来不及关断就已经开始了电荷重分配,于是就会产生一个开关漏电的现象

网友(2021-10-06):
楼主,你这个看起来就是由于开关管的vgs下降速率太慢导致的啊?楼主你做的ADC什么精度,输入信号和采样信号的差要在0.5lsb以内吧,你这个看起来有点大啊

网友(2022-12-19):
引用 网友D:
西电朱樟明老师那个书里有讲 自举开关的漏电。  采样管你可以用高阈值,并且采样管的衬底做其他处理,可以 ...

请问书的名字是什么呢

网友(2023-10-31):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因是在采样信号关断的同时进行了电荷重分配,采样开关来不及关断就已经开始了电荷重分配,于 ...

楼主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最近遇到了同样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是6pF左右,时钟馈通的影响应该没有这么大吧,大概二三十毫伏
不过发现如果减小开关MOS的宽敞比(乘积 ...

请问减小开关管宽长比不会影响采样精度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因是在采样信号关断的同时进行了电荷重分配,采样开关来不及关断就已经开始了电荷重分配,于 ...

请问您怎么解决的呢,我也是遇到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F(2024-01-10):
引用 网友E:
请问您怎么解决的呢,我也是遇到一样的问题了

按照楼主的解决方法,大概率就是CLK和nCLK的时序匹配有问题,你可以把nCLK改由CLK直接接反相器产生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按照楼主的解决方法,大概率就是CLK和nCLK的时序匹配有问题,你可以把nCLK改由CLK直接接反相器产生试试
...

好滴,感谢

网友(2025-01-24):
引用 网友E:
好滴,感谢

兄弟,你改变时序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