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C文件带_T和不带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8-16):
我知道T的意思是tighten,但是然后带T的可能timing更好,但是两个的区别是啥

网友A:
你都知道了带T的是tighten了,哪还什么区别。CORNER更小呗,正常CORNER基本在3SIGMA左右,tighten基本在1.5SIGM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知道了带T的是tighten了,哪还什么区别。CORNER更小呗,正常CORNER基本在3SIGMA左右,tighten基本在1.5 ...

所以最后可能提现到良率上?或者是体现到signoff标准会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最后可能提现到良率上?或者是体现到signoff标准会不一样?

一般tighten会用在setup的signoff上。

良率应该工厂考虑过没有很大影响才提供吧,理论上很简单,最终的金属的RC的3sigma是至少考虑金属本身的厚度,同层金属间的距离,上下间ILD的厚度这三种都是3sigma,但现实中3种情况,因为加工工艺的步骤,比如上下层ILD的厚度,和金属层本身的厚度,是两种情况,都同时达到3sigma,哪肯定是太悲观了。

所以严格来说,这个和GLOBAL的器件模型引入一样,是为了给设计人员更多的设计MARGIN,在不影响良率的前提下。而不是为了提升最终良率考量的,单纯为了良率肯定直接用3SIGMA就好了,这种做法是给了设计人员更多设计MARGIN,PPA更好,需要FAB厂对自己工艺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