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U测试结果出现分歧

楼主(2021-08-16):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有一颗芯片在宜特做ESD、latch up。芯片有2个IO口latch up测试没过+50mA,另外过压测试没过5.5V,宜特使用的规范是JEDEC78D。
接下来将芯片移交给闳康,只做latch up和过压。如果fail那就做失效分析,结果闳康这两项都通过了。闳康用的规范同样是JEDEC78D。
这个结论让我们很迷惑,目前两家都会将芯片寄回给我们。不知道大家遇到过类似的事情没有,有什么建议?

网友A:
可能芯片刚好在临界点了,可以让弘康再将电流加大看是否pass或fail,样品也可以多做几颗.(可能他们的测试环境稍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芯片刚好在临界点了,可以让弘康再将电流加大看是否pass或fail,样品也可以多做几颗.(可能他们的测试环 ...

闳康过了200mA和7.5V,宜特50mA挂了,5.5V也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闳康过了200mA和7.5V,宜特50mA挂了,5.5V也挂了

这是测了几颗样品,差别有点大,得找下原因了。

网友:
测试条件的不同会导致芯片处在的状态不同,导致测试结果不同,需要排查下测试条件是否一致

楼主:
收到一家寄回的芯片,后续会跟踪这个问题,目前情况比较棘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闳康过了200mA和7.5V,宜特50mA挂了,5.5V也挂了

或者可以试下,用在宜特的样品送到弘康测,交换一下样品,看结果是否一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或者可以试下,用在宜特的样品送到弘康测,交换一下样品,看结果是否一致。
...

做过的样品不能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过的样品不能用了吧

不是正式的,在样品没坏的情况下可以试一下。两家测试结果差别这么大,需要找下原因。

楼主:
跟大家汇报一下,暂时不知道闳康为什么测试通过了。宜特的失效芯片,目前通过热点定位latch up失效路径已经找到,下一步进行去层定位具体位置。后续进展会继续跟帖,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C(2021-10-18):
您在上海?

网友D(2021-12-02):
要他们的pre-和post曲线看看,很多时候偏曲线包络边缘的也算过的,实际上是有损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在上海?

在西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他们的pre-和post曲线看看,很多时候偏曲线包络边缘的也算过的,实际上是有损伤的。  ...

多谢,目前两家给的回复是测试流程会有差异,测试人员操作方式会略有不同。按照最坏的测试结果分析即可。

网友E:
宏康和宜特哪家做的更可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宏康和宜特哪家做的更可性?

宜特。我们买了晶体管测试仪,芯片回来后自己可以提前测一下

网友F(2022-02-09):
楼主能否分享下本案例Latchup形成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否分享下本案例Latchup形成原因?

电路如下,芯片内部总供电电路,RP,RM是芯片供电管脚,输入电源可颠倒。RP接电源RM接地,或者RM接电源RP接地,都可以。AVDD会输出高电平,AVSS会输出低电平给芯片内核供电。AVDD与AVSS是芯片内部电源与芯片外部无物理连接。红框中的N管出现了失效,测试发现栅源烧毁,源漏烧毁。版图严格按照Latch up设计规则设计,与RP和RM连接的P管与N管均按照ESD rule设计,拉宽了漏级并增加SAB层。

楼主(2022-11-27):
引用 楼主:
电路如下,芯片内部总供电电路,RP,RM是芯片供电管脚,输入电源可颠倒。RP接电源RM接地,或者RM接电源RP ...

最终定版时,N管都使用了隔离管,latch-up也就彻底解决了。

网友G:
因为latch-up测试有两种,一种是电压测试,另外一种是电流测试,有没有可能两家测试方对引脚的定义不同,一家把这两个引脚定义成IO了做的是电流测试,一家定义为电源引脚,做的是电压测试。而且看下报告确定一下电压测试用的多少电压,这个数值可能两边也不一样。

楼主(2023-04-04):
引用 网友G:
因为latch-up测试有两种,一种是电压测试,另外一种是电流测试,有没有可能两家测试方对引脚的定义不同,一 ...

这个不会有错,确实是过压测试出了分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也不知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