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entos 7 64位,运行iscape.sh 出错

楼主(2021-08-16):
centos 7 ,64位,安装installscape时输入./iscape.sh后出错[user0@server3 bin]$ ./iscape.sh
Initializing InstallScape using JVM at /home/user0/iscape.04.23-s012/runtime/LNX86/bin/java. This might take some time...
Exception in thread "main" java.lang.NoClassDefFoundError: :/bin
Caused by: java.lang.ClassNotFoundException: :.bin
at java.net.URLClassLoader$1.run(Unknown Source)
at java.security.AccessController.doPrivileged(Native Method)
at java.net.URLClassLoader.findClass(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Class(Unknown Source)
at sun.misc.Launcher$AppClassLoader.loadClass(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Class(Unknown Source)
Could not find the main class: :/bin.  Program will exit.
Failed with InstallScape JVM.
Now loading System JVM...
Exception in thread "main" java.lang.NoClassDefFoundError: :/bin
Caused by: java.lang.ClassNotFoundException: :.bin
at java.net.URLClassLoader$1.run(Unknown Source)
at java.security.AccessController.doPrivileged(Native Method)
at java.net.URLClassLoader.findClass(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Class(Unknown Source)
at sun.misc.Launcher$AppClassLoader.loadClass(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Class(Unknown Source)
Could not find the main class: :/bin.  Program will exit.
Error:
/mnt/sdb/Novas/Verdi3_201403/bin/java
Could not use JVM packaged with Installcape. The Java in your path did not work or could not find Java in your path.  Ensure that Java 1.6 or later is in your PATH environment variable and restart InstallScape.

网友:
没安装java啊,安上就好了。

楼主:
java安上了,运行出这个错,下一步怎么做,网上搜了很多办法,试了都不行;
[design@cad34 /home/eda/cadence/iscape/bin]$ ./iscape.sh
Initializing InstallScape using JVM at /home/eda/cadence/iscape.04.21-p004/runtime/LNX86/bin/java. This might take some time...
Exception in thread "main" java.lang.NoClassDefFoundError: :/home/eda/cadence/IC5141_151/tools/lnx86/bin:/home/eda/cadence/IC5141_151/bin:/home/eda/cadence/IC5141_151/tools/lnx86/dfII/bin:/tools/lnx86/bin:/bin:/tools/lnx86/dfII/bin:/home/eda/mentor/modelsim10/2/modeltech/modeltech/linux_x86_64:/home/design/yuwei/MC:/home/eda/cadence/IC5141_151/bin:/home/eda/cadence/IC5141_151/tools/lnx86/bin:/home/eda/cadence/IC5141_151/tools/lnx86/dfII/bin:/home/eda/mentor/x86_cal_2012/2_36/25/bin:/home/eda/mentor/x86_cal_2012/2_36/25/pkgs/mgls/ixl/lib:/home/eda/cadence/IC5141_151/tools/lib:/home/eda/mentor/modelsim10/2/modeltech/modeltech/linux_x86_64:/home/eda/novas/verdi3_201403/share/PLI/IUS/LINUX64:/home/eda/novas/verdi3_201403/share/PLI/IUS/LINUX64/boot:/home/eda/novas/verdi3_201403/share/PLI/lib/LINUX64:/home/eda/novas/verdi3_201403/share/PLI/IUS/LINUX64/boot:/home/eda/novas/verdi3_201403/share/PLI/VCS/LINUX64:/lib:/lib64:/usr/lib64:/usr/lib:/usr/bin:::
Caused by: java.lang.ClassNotFoundException: :.home.eda.cadence.IC5141_151.tools.lnx86.bin:.home.eda.cadence.IC5141_151.bin:.home.eda.cadence.IC5141_151.tools.lnx86.dfII.bin:.tools.lnx86.bin:.bin:.tools.lnx86.dfII.bin:.home.eda.mentor.modelsim10.2.modeltech.modeltech.linux_x86_64:.home.design.yuwei.MC:.home.eda.cadence.IC5141_151.bin:.home.eda.cadence.IC5141_151.tools.lnx86.bin:.home.eda.cadence.IC5141_151.tools.lnx86.dfII.bin:.home.eda.mentor.x86_cal_2012.2_36.25.bin:.home.eda.mentor.x86_cal_2012.2_36.25.pkgs.mgls.ixl.lib:.home.eda.cadence.IC5141_151.tools.lib:.home.eda.mentor.modelsim10.2.modeltech.modeltech.linux_x86_64:.home.eda.novas.verdi3_201403.share.PLI.IUS.LINUX64:.home.eda.novas.verdi3_201403.share.PLI.IUS.LINUX64.boot:.home.eda.novas.verdi3_201403.share.PLI.lib.LINUX64:.home.eda.novas.verdi3_201403.share.PLI.IUS.LINUX64.boot:.home.eda.novas.verdi3_201403.share.PLI.VCS.LINUX64:.lib:.lib64:.usr.lib64:.usr.lib:.usr.bin:::
        at java.net.URLClassLoader$1.run(Unknown Source)
        at java.security.AccessController.doPrivileged(Native Method)
        at java.net.URLClassLoader.findClass(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Class(Unknown Source)
        at sun.misc.Launcher$AppClassLoader.loadClass(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Class(Unknown Source)
Could not find the main class: :/home/eda/cadence/IC5141_151/tools.lnx86/bin:/home/eda/cadence/IC5141_151/bin:/home/eda/cadence/IC5141_151/tools.lnx86/dfII/bin:/tools.lnx86/bin:/bin:/tools.lnx86/dfII/bin:/home/eda/mentor/modelsim10.2/modeltech/modeltech/linux_x86_64:/home/design/yuwei/MC:/home/eda/cadence/IC5141_151/bin:/home/eda/cadence/IC5141_151/tools.lnx86/bin:/home/eda/cadence/IC5141_151/tools.lnx86/dfII/bin:/home/eda/mentor/x86_cal_2012.2_36.25/bin:/home/eda/mentor/x86_cal_2012.2_36.25/pkgs/mgls.ixl/lib:/home/eda/cadence/IC5141_151/tools/lib:/home/eda/mentor/modelsim10.2/modeltech/modeltech/linux_x86_64:/home/eda/novas/verdi3_201403/share/PLI/IUS/LINUX64:/home/eda/novas/verdi3_201403/share/PLI/IUS/LINUX64/boot:/home/eda/novas/verdi3_201403/share/PLI/lib/LINUX64:/home/eda/novas/verdi3_201403/share/PLI/IUS/LINUX64/boot:/home/eda/novas/verdi3_201403/share/PLI/VCS/LINUX64:/lib:/lib64:/usr/lib64:/usr/lib:/usr/bin:::.  Program will exit.
[design@cad34 /home/eda/cadence/iscape/bin]$

网友:
换个版本试试?网上有4.23版的安装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