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vs15.1和pvs15.2装上后输入命令都没反应怎么回事

楼主(2021-08-16):
安装好pvs后,打开命令是什么,输入下面的,以及该文件里大部分,都这样。不弹出窗口,rehel6,32bit

[design@cad35]:/home/eda/cadence/pvs152/tools.lnx86/bin>ipvs
[design@cad35]:/home/eda/cadence/pvs152/tools.lnx86/bin>lvsbrowser
[design@cad35]:/home/eda/cadence/pvs152/tools.lnx86/bin>

网友A:
输入命令以后啥反应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命令以后啥反应也没有?

是的,直接切换到下个命令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直接切换到下个命令行

没patch成功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