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PBA两种类型——Standard & Exhaustive

楼主(2021-08-16):
请教,PBA两种类型——Standard & Exhaustive ,这2种模型,我们应该选择哪个?

网友A:
如果是pt中的话,开始可以先用standard去check timing,最后使用exhaustive signoff就行,exhaustive时间久点,两个的精度是一样的没有区别。

楼主(2021-09-16):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pt中的话,开始可以先用standard去check timing,最后使用exhaustive signoff就行,exhaustive时间久 ...

请教,二者最大的差别其实就是条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二者最大的差别其实就是条数?

计算的方式不一样,网上搜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