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kill命令dbCreateRect

楼主(2021-08-16):
最近初学skill,试了一条指令dbCreateRect(cv list(87 "pin") list(-1.2615:1.1330  -2.5:1.3330))
=>db:0x62bf66b3
按我的理解这应该是在当前的cell里创建一条指定长宽的metal,但最后得到的结果只返回一串数据,cell里见不到那层金属,这是我的理解有问题吗?

网友A:
能返回就是成功了,
加个dbSave(c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返回就是成功了,
加个dbSave(cv)

我尝试了以下,现在返回了一个nil值,好像是失败了。 1629169920(1).png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尝试了以下,现在返回了一个nil值,好像是失败了。

你的工艺库里面有定义 layer 87层,并且 purpose是“pin”吗?如果没有定义当然返回nil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工艺库里面有定义 layer 87层,并且 purpose是“pin”吗?如果没有定义当然返回nil 了。
...

前面的数字不是它的data Type吗?我找到对应的data Type 和CAD Layer,都试了,还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面的数字不是它的data Type吗?我找到对应的data Type 和CAD Layer,都试了,还是一样的结果 ...

这个命令返回没问题,如图。当然前面我还有一句是 cv = geGetEditCellView() 给cv赋值。

网友:
find  out what is layer Name for 87 in your techfile... then make sure the layer is visible..
The figure is there and just un-visib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命令返回没问题,如图。当然前面我还有一句是 cv = geGetEditCellView() 给cv赋值。
...

我试了试加上cv的赋值就可以了,之前是我默认了cv就是当前的cell view。谢谢提醒。

网友C(2023-02-12):
引用 楼主:
我试了试加上cv的赋值就可以了,之前是我默认了cv就是当前的cell view。谢谢提醒。
...

cv=geGetEditCellView()

db:0x2081c21a

s1=dbCreateRect(cv '("M1" "drawing") '(0:1 3:4))

*Error* dbCreateRect: Invalid bBox - ((0:1) (3:4))

你好,请问一下这个是哪里出错了,方便告知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cv=geGetEditCellView()

db:0x2081c21a

知道错在哪里了,列表用list就没有报错了

网友(2025-06-10):
引用 网友C:
cv=geGetEditCellView()

db:0x2081c21a

大佬可以一下请问这个错在哪里了么?这个感觉没啥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