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精品文章合集(500篇!)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求助] AHB非OKAY响应

楼主(2021-08-16):
还是没能理解为什么非OKAY响应需要两个周期。

图里第一段话的解释是需要给master留时间改地址,那我如果T2-T3期间RETRY,同时HREADY拉高,
RETRY只持续这一个周期,master在T3时刻采到RETRY之后立马(即T3-T4期间)改地址和重新发起
一次传输(NONSEQ),这样来看非OKAY响应不是也只需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求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2021-09-22):
实际使用中,ahb-lite,hresp只有一根线ok/error,slave必须返回ok,如果没有ok,那就把hreadyout拉低,直到准备好了,正常情况下很多master不会处理error的情况,总线上那么多slave,每个都不确定,神仙也崩溃,所以slave必须确定的返回,哪怕错误的值,由软件判断是否要retry,所以hresp的error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