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模反馈分析和书上的有点差别

楼主(2021-08-16):
问题:为什么VOUT1+VOUT2增大,/ICM/为什么增大?

我的理解是Vout增加,Im1的电流增加,Im2的电流减小,ICM应该就减小吧?

楼主:
但拉杂维说是增加阿 ,就高不懂了?

网友A:
书上没问题,ICM减小 上面是P管 ,s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上没问题,ICM减小 上面是P管 ,so

你定义的ICM是负值吧,所以ICM向0靠近,所以增加?但是翻译的那本书是ICM的绝对值增加,更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定义的ICM是负值吧,所以ICM向0靠近,所以增加?但是翻译的那本书是ICM的绝对值增加,更迷了
...

英文版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