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 失配参数 Aβ Avth怎么查询!!!

楼主(2021-08-16):
请教各位坛友。smic 0.18um 1p6m工艺库,n18 p18管子的Aβ  Avth该怎么查询。或者有谁知道这些参数吗。

网友A:
通常两种方法:(1)失配特性的文档中;(2)检查spice模型中monte carlo有关失配的表达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两种方法:(1)失配特性的文档中;(2)检查spice模型中monte carlo有关失配的表达式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在这里吗

这里只是process mc对应的参数列表, 你可以找找mos管模型里面Vth和beta的表达式, 看看有没有类似 A/sqrt(w*l)形式的表达式, 然后再根据表达式上面的参数名去mismatch mc参数列表里面查找相应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只是process mc对应的参数列表, 你可以找找mos管模型里面Vth和beta的表达式, 看看有没有类似 A/sqrt(w ...

我后来找了半天,只有找着了管子的温度特性参数  亚阈值参数  噪声参数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后来找了半天,只有找着了管子的温度特性参数  亚阈值参数  噪声参数等。 ...

那可以model lib里面看看有没有mismatch参数对应的section, 如果没有, 则说明这个lib可能不支持mismatch仿真.
statistics {
process { // process: generate random number once per MC run
vary rshsp dist=gauss std=12 percent=yes
vary rshpi dist=gauss std=rshpi_std // rshpi_std is a parameter
vary xxx dist=lnorm std=12
vary uuu dist=unif N=10 percent=yes
...
}
mismatch { // mismatch: generate a random number per instance
vary rshsp dist=gauss std=2
vary xisn dist=gauss std=0.5
vary xisp dist=gauss std=0.5
}

楼主(2021-10-14):
引用 网友A:
那可以model lib里面看看有没有mismatch参数对应的section, 如果没有, 则说明这个lib可能不支持mismatch仿 ...

smic .18工艺好像没有这个mc section。我在tsmc .18工艺中,找到了mc的section,但是也没具体说到Avth和 Ab值

我又在pdk里的pdk_doc里查看了关于失配参数的描述,不知道是不是如下图中第二个图中描述的一样。

网友B(2024-03-21):
引用 楼主:
smic .18工艺好像没有这个mc section。我在tsmc .18工艺中,找到了mc的section,但是也没具体说到Avth和  ...

您好 这是TSMC .18 的doc嘛 。我是TSMC .18 mixedsignal 1P6M工艺。今天也在找这个参数,请问这份文件名叫什么啊。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smic .18工艺好像没有这个mc section。我在tsmc .18工艺中,找到了mc的section,但是也没具体说到Avth和  ...

您好 我找到这个文件了 这两个参数就对应着 abeta 和avth嘛

网友(2024-06-09):
您好,请问这两个值是多少呢,实在找不到阿

网友(2024-07-23):
引用 网友B:
您好 我找到这个文件了 这两个参数就对应着 abeta 和avth嘛

您好,在那个文档找到的,搜索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smic .18工艺好像没有这个mc section。我在tsmc .18工艺中,找到了mc的section,但是也没具体说到Avth和  ...

在哪找的?

网友(2025-09-13):
引用 网友B:
您好 这是TSMC .18 的doc嘛 。我是TSMC .18 mixedsignal 1P6M工艺。今天也在找这个参数,请问这份文件名 ...

在doc/models下面的文件中

网友:
0.18um的工艺Ath大概是5mV/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