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夸时钟域处理

楼主(2021-08-17):
常见的夸时钟域处理方法有如下三种:
1. 两级DFF同步器
2. 握手协议
3. 异步FIFO

网友A:
频率相差特别大的时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率相差特别大的时候呢

那就更简单了。

clk_fast to clk_slow
- 把clk_slow当作普通信号,在clk_fast时钟域里边沿检测clk_slow上升沿后出data,保持并至少等到下一个clk_slow上升沿(假设clk_slow使用上升沿采样数据)

clk_slow to clk_fast
- 同理,在clk_fast时钟域里边沿检测clk_slow下降沿并锁存来自clk_slow时钟域数据(假设clk_show是上升沿出数据)

边沿检测可以参考我的一篇日志

跨时钟方法很多,了解原理+几个定式,其他根据应用场景灵活自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相差特别大的时候呢

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考虑 ,看是从高到低,还是从低到高。理解夸时钟原理后很好选择的

网友:
一定要抓到準確的資料用 异步fifo , 簡單的控制邏輯用 两级DFF同步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