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OVO

楼主(2021-08-17):
.OVO.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eetop.cn/thread-595737-1-1.html

大神请问做好的guardring格点不对怎么办啊?设置的格点是对的,就是原工艺厂的格点跟现在的不一样,是要修改文件吗?

网友:
没看懂你的问题。。  drc规定0.005.你也是0.005做的。不会有问题的。。。。你的path  width是多少?

网友:
设置Multipath之前不是一定要确认Grid的?

楼主:
已解决 Gap改成minimum就可以了,拉伸的时候就不会出现孔距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