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全定制设计交流

楼主(2021-08-17):
刚刚毕业, 有一个工作机会, 从事NPU方向的全定制设计,需要定制逻辑电路及标准单元优化.
请问大神这个方向怎么样? 有没有大神做过定制化的电路和优化. 国内哪家公司技术能力最强?

谢谢!

网友:
哪家公司呀?

网友:
ai 和 虚拟货币的思路有点类似,目前stdcell 定制,国内做的比较早的是海思,另外就是虚拟货币的几家公司了

网友:
" Vim with all enhancements
source $VIMRUNTIME/vimrc_example.vim

" Use the internal diff if available.
" Otherwise use the special 'diffexpr' for Windows.
if &diffopt !~# 'internal'
  set diffexpr=MyDiff()
endif
function MyDiff()
  let opt = '-a --binary '
  if &diffopt =~ 'icase' | let opt = opt . '-i ' | endif
  if &diffopt =~ 'iwhite' | let opt = opt . '-b ' | endif
  let arg1 = v:fname_in
  if arg1 =~ ' ' | let arg1 = '"' . arg1 . '"' | endif
  let arg1 = substitute(arg1, '!', '\!', 'g')
  let arg2 = v:fname_new
  if arg2 =~ ' ' | let arg2 = '"' . arg2 . '"' | endif
  let arg2 = substitute(arg2, '!', '\!', 'g')
  let arg3 = v:fname_out
  if arg3 =~ ' ' | let arg3 = '"' . arg3 . '"' | endif
  let arg3 = substitute(arg3, '!', '\!', 'g')
  if $VIMRUNTIME =~ ' '
    if &sh =~ '\<cmd'
      if empty(&shellxquote)
        let l:shxq_sav = ''
        set shellxquote&
      endif
      let cmd = '"' . $VIMRUNTIME . '\diff"'
    else
      let cmd = substitute($VIMRUNTIME, ' ', '" ', '') . '\diff"'
    endif
  else
    let cmd = $VIMRUNTIME . '\diff'
  endif
  let cmd = substitute(cmd, '!', '\!', 'g')
  silent execute '!' . cmd . ' ' . opt . arg1 . ' ' . arg2 . ' > ' . arg3
  if exists('l:shxq_sav')
    let &shellxquote=l:shxq_sav
  endif
endfunction

exec 'cd ' . fnameescape('D:\MyCode')

" gVim Setup
"set smarttab " 根据文件中其他地方的缩进空格个数来确定一个 tab 是多少个空格
set tabstop=4 " 表示一个 tab 显示出来是多少个空格
set shiftwidth=4 " 每一级缩进是多少个空格
set expandtab " 将tab扩展成空格

set number " 打开行号
set guifont=Consolas:h12
colorscheme desert " 色彩方案
set lines=40 columns=120 "启动时窗口大小
:set backspace=indent,eol,start
:set paste

" :map ?--定制映射
" :ab  --定制简写

"===============================================================
"        Add File Header
"===============================================================
:map <F1> :call AddHeader()<CR>

function AddHeader()
  call append(0,  "//=======================================================================")
  call append(1,  "// Company            : ")
  call append(2,  "// Filename           : .v")
  call append(3,  "// Author             : Rongye")
  call append(4,  "// Created On         : ".strftime("%Y-%m-%d %H:%M"))
  call append(5,  "// Last Modified      : ")
  call append(6,  "// Description        : ")
  call append(7,  "//                      ")
  call append(8,  "//                      ")
  call append(9,  "//=======================================================================")
endfunction<Enter>

"对齐注释
:map duiqi3 0f/i                                                                                                    <ESC>073ldw

"===============================================================
"        Add Modify Time
"===============================================================
:map <F2> :w<CR>:6d<CR>:call AddModify()<CR>

function AddModify()
  call append(5,  "// Last Modified      : ".strftime("%Y-%m-%d %H:%M"))
endfunction

"===============================================================
"        Add Module
"===============================================================
:ab modu module MODULE_NAME<Enter>#(<Enter>                                                                       <ESC>04ldwi parameter                                                                                <ESC>048ldwi WIDTH                                                                                                    <ESC>060ldwi =    8                                                                                                    <ESC>072ldwi   //<Enter><Esc>4Xi)<Enter>(<Enter>                                                                                                    <ESC>04ldwi //Input<Enter>                                                                                                    <ESC>04ldwi input                                                                       <ESC>048ldwi clk                                                                       <ESC>072ldwi ,<Enter>                                                                                                    <ESC>04ldwi input                                                                       <ESC>048ldwi rst_n                                                                       <ESC>072ldwi ,<Enter>                                                                                                    <ESC>04ldwi input                                                                       <ESC>048ldwi en                                                                       <ESC>072ldwi ,<Enter>                                                                                                    <ESC>04ldwi input                                                                       <ESC>024ldwi [WIDTH-1:0]                                                                                   <ESC>048ldwi data_i                                                                       <ESC>072ldwi , //<Enter>                                                                                                    <ESC>04ldwi //Output<Enter>                                                                                                    <ESC>04ldwi output                                                                                                    <ESC>016ldwi reg                                                                                             <ESC>024ldwi [WIDTH-1:0]                                                                    <ESC>048ldwi data_o                                                                       <ESC>072ldwi   //<Enter>);<Esc>^4X$i<Enter><Enter><Enter><Enter>endmodule<Esc>kkk

"===============================================================
"        Add input/output
"===============================================================
:ab inpu1 input                                                                                                    <Esc>024ldwi [NAME_WIDTH-1:0]                                                                                                    <Esc>048ldwi input_name                                                                                                    <Esc>072ldwi , //

:ab outp1 output                                                                                                    <ESC>016ldwi reg                                                                                                    <Esc>024ldwi [NAME_WIDTH-1:0]                                                                                                    <Esc>048ldwi output_name                                                                                                    <Esc>072ldwi , //

"===============================================================
"        Add reg
"===============================================================
:ab reg1 reg                                                                                                    <Esc>048ldwi reg_name                                                                                                    <Esc>072ldwi ; //

:ab reg2 reg                                                                                                    <Esc>024ldwi [NAME_WIDTH-1:0]                                                                                                    <Esc>048ldwi reg_name                                                                                                    <Esc>072ldwi ; //

"===============================================================
"        Add wire
"===============================================================
:ab wire1 wire                                                                                                    <Esc>048ldwi wire_name                                                                                                    <Esc>072ldwi ; //

:ab wire2 wire                                                                                                    <Esc>024ldwi [NAME_WIDTH-1:0]                                                                                                    <Esc>048ldwi wire_name                                                                                                    <Esc>072ldwi ; //

"===============================================================
"        Add parameter
"===============================================================
:ab para1 parameter                                                                                                    <ESC>048ldwi NAME_WIDTH                                                                                                    <ESC>060ldwi =    8                                                                                                    <ESC>072ldwi , //

"===============================================================
"        Add always statement
"===============================================================
:ab zuhe always @(*)begin<Enter><Enter><Enter>end<Esc>kk

:ab shixu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Enter>if(!rst_n)begin<Enter><Enter>end<Enter>else begin<Enter><Enter>end<Enter><Esc>4Xiend<Esc>kk

"===============================================================
"        Add if / else statement
"===============================================================
:ab if1 if(!rst_n)begin<Enter><Enter>end<Esc>kk

:ab else1 else begin<Enter><Enter>end<Esc>kk

"===============================================================
"        Add case statement
"===============================================================
:ab case1 case()begin<Enter>1'b0:;<Enter>1'b1:;<Enter>default:;<Enter><Esc>4Xiendcase<Esc>kk

"===============================================================
"        Add Counter
"===============================================================
:ab jishu reg                                                                                                    <Esc>024ldwi [NAME_WIDTH-1:0]                                                                                                    <Esc>048ldwi cnt                                                                                                    <Esc>072ldwi ; //<Enter>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Enter>if(!rst_n)begin<Enter>cnt <= 4'd0;<Enter>end<Enter>else if(cnt==4'd9)begin<Enter>cnt <= 4'd0;<Enter>end<Enter>else begin<Enter>cnt <= cnt + 1'd1;<Enter>end<Enter>end<Enter><Esc>

"===============================================================
"        Add FSM_2
"===============================================================
:ab fsm2 reg                                                                                                    <Esc>024ldwi [NAME_WIDTH-1:0]                                                                                                    <Esc>048ldwi state_current                                                                                                    <Esc>072ldwi ; //<Enter>reg                                                                                                    <Esc>024ldwi [NAME_WIDTH-1:0]                                                                                                    <Esc>048ldwi state_next<Enter>reg                                                                           <Esc>048ldwi FSM_out                                                                                                    <Esc>072ldwi ; //<Enter><Enter>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Enter>if(!rst_n)begin<Enter>state_current <= IDLE;<Enter>end<Enter>else begin<Enter>state_current <= state_next;<Enter>end<Enter>end<Enter><Enter><Enter>always @(*)begin<Enter>FSM_out = 1'b0;<Enter>case(state_current)<Enter>IDLE:begin<Enter>if(FSM_in)<Enter>state_next = S1;<Enter>else<Enter>state_next = state_current;<Enter>end<Enter>S1:begin<Enter>if(FSM_in)<Enter>state_next = S2;<Enter>else<Enter>state_next = state_current;<Enter>end<Enter>S2:begin<Enter>if(FSM_in)begin<Enter>FSM_out = 1'b1;<Enter>state_next = IDLE;<Enter>end<Enter>else<Enter>state_next = state_current;<Enter>end<Enter><Enter>default:state_next = IDLE;<Enter>endcase<Enter>end<E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