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新建库时,attach和reference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8-17):
这两个选项分别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attach的意思就是把工艺参数,比如层定义,显示图样等编译到库的属性文件里面(data.dm), reference的意思是把另外一个工艺定义库的名字填入到参考库选项中,起到指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