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出数据时层数怎么判断统计?

楼主(2021-08-17):
项目完成时,出数据统计层数的时候,什么层是必要的,什么层是不用的,这个怎么判断?或者说有其他更便捷的方法?上传几个图,求解各位大佬。

网友A:
导出GDS的时候有个summary,里面有层次信息,剔除掉标识层填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出GDS的时候有个summary,里面有层次信息,剔除掉标识层填进去

你好,我并没有找到你说的那个summary文件在哪?是导出gds文件后vi进去搜索summary吗?我vi进去都是一堆乱码……还是说在导出gds的那个界面要添加一个叫summary file的文件,但是那里我不知道去哪里找那个文件,可以具体说一下吗?比如说它一般会放在工艺的什么位置?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并没有找到你说的那个summary文件在哪?是导出gds文件后vi进去搜索summary吗?我vi进去都是一堆 ...

你导出的时候有选项让你同时生成summary文件,你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导出的时候有选项让你同时生成summary文件,你找找

没找到,我用的是IC6.1.7,看遍了都没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找到,我用的是IC6.1.7,看遍了都没找到

导出gds是 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出gds是 填一下

哥们,我导出来看了一下,这个只是统计总的层数是多少层,总层数我在画图的layer界面就可以数出来了;我想要的不是这个,我想知道怎么判断哪些是标示层(我只知道一小部分),哪些是生产的必要层,提交数据给晶圆厂时,应该统计哪些必要层次的数目,有没有便捷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我导出来看了一下,这个只是统计总的层数是多少层,总层数我在画图的layer界面就可以数出来了;我 ...

一般来讲 得统计多少层mask。需要device list ,对照mask table看看。foundry一般可以根据device list自动统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