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这是什么结构的LDO?

楼主(2021-08-17):
1629169804(1).png 如图  输出路径接了个电容

网友A:
这是一个带miler补偿的buffer型LDO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带miler补偿的buffer型LDO

大佬有没有相关的论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有没有相关的论文

下面那个管子换成电阻,估计就不用找论文了。哈哈...

网友:
buffer为什么搞成这样,好奇怪,这种架构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B:
NMOS栅极接什么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NMOS栅极接什么电位?

抱歉忘了画,接EA正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NMOS栅极接什么电位?

就是接Vref

网友C:
这个结构的ldo带载能力怎么样啊?简单搭了一下,好像没什么驱动能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结构的ldo带载能力怎么样啊?简单搭了一下,好像没什么驱动能力啊

嗯嗯确实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