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CD工艺中的高压MOS管的匹配特性是什么样的?

楼主(2021-08-17):
文档中只给出低压5V管子的失配特性,高压管都没有,为什么?高压MOS管的匹配如何?

网友A:
没见过用高压MOS做差分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用高压MOS做差分对的。

我想知道它的匹配度怎么样?

网友B:
应该有模型的啊,ADI高精度运放好多高压op输入对管用的都是高压管,还有jfe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模型的啊,ADI高精度运放好多高压op输入对管用的都是高压管,还有jfet的。 ...

没有,模型文件里只有针对低压1.8V,5V管子的,高压MOS管都没有。你知道高压MOS管匹配特性与5V相对差多少?大概多少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模型文件里只有针对低压1.8V,5V管子的,高压MOS管都没有。你知道高压MOS管匹配特性与5V相对差多少 ...

我只是好奇过这个问题,我猜ADI使用的工艺是有的或者是特殊工艺。一般高压工艺我还真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