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skill的问题

楼主(2021-08-17):
求问各位大佬一个问题:假设在cadence的virtuoso中现有一个反相器阵列,如何将其所有引脚用skill脚本实现有规律的命名,e.g 类似inv_1_1这样,,

网友:
没看懂问题

网友A:
inv_1_1  inv_2_1
inv_1_2 inv_2_2
inv_1_3 inv_2_3
inv_1_4 inv_2_4
inv_1_5 inv_2_5
这样子吗?

网友:
你在说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v_1_1  inv_2_1
inv_1_2 inv_2_2
inv_1_3 inv_2_3

就是类似这样的,然后有两种inv,类似下面那样排布,想要用脚本达到类似下面那种效果,自动打好标签
inv_in_1_1     inv1_in_1_1        inv_in_2_1      inv1_in_2_1
inv_in_1_2     inv1_in_1_2        inv_in_2_2      inv1_in_2_2
inv_in_1_3     inv1_in_1_3        inv_in_2_3      inv1_in_2_3
inv_in_1_4     inv1_in_1_4        inv_in_2_4      inv1_in_2_4
inv_in_1_5     inv1_in_1_5        inv_in_2_5      inv1_in_2_5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类似这样的,然后有两种inv,类似下面那样排布,想要用脚本达到类似下面那种效果,自动打好标签inv_in ...

就是想要实现下面的这个功能,求各位大佬多多指点
有人知道如何实现以下功能吗?
假设有两种反相器,想要用skill脚本实现自动将其放置成一个阵列(例如8*8的阵列,1357列是INV,2468是INV1),然后将其用SKILL脚本达到自动连接起来的效果(INV输出只连接INV1的输入,INV1的输出只连接INV的输入,假设现在只向右连接),这个用skill要怎么实现呀。
困扰已久,求教,感谢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推荐用<>来命名。如果是二维命名推荐用subcircuit嵌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推荐用来命名。如果是二维命名推荐用subcircuit嵌套。

请问这个可以用skill脚本实现自动生成Label并且放到线上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可以用skill脚本实现自动生成Label并且放到线上吗?

skill不会,我觉得用总线的形式手动加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kill不会,我觉得用总线的形式手动加挺方便的。

好的,感谢您

网友C(2024-04-15):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推荐用来命名。如果是二维命名推荐用subcircuit嵌套。

前辈您好,想请问一下subcircuit嵌套是怎么做到的,比如把一个带总线的symbol封装在另一个symbol中吗,如能回答不胜感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辈您好,想请问一下subcircuit嵌套是怎么做到的,比如把一个带总线的symbol封装在另一个symbol中吗,如 ...

就是你说的做法“把一个带总线的symbol封装在另一个symbol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你说的做法“把一个带总线的symbol封装在另一个symbol中”

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