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楼主(2021-08-17):
为什么LDO的设计用一级运放没有问题,用二级运放的时候第一级放大电路就出现问题了呢

网友A:
因为很难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很难补偿

那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
有具体的电路拿出来讨论吗

网友:
加两级有问题了多半是相位裕度不够,系统不稳定了

网友:
两级你看下 正负反馈有没有接反 然后看补偿问题